[综合] 电控锁改遥控锁

楼主(2019-03-26):
咸鱼弄了一个宏泰电控锁,很便宜,卖家说是坏的,我说无妨,我要的其实只是一个盒子。
到手就折腾,拆得只剩下电机,齿轮和锁舌。装上遥控模块和电池,哗啦一下开,哗啦一下关,觉得挺好玩的。分享一下成品。

楼主:
这是遥控。本来做了一个开和关的GIF动图,无奈发送不上来。

网友A:
每个房间配个双鉴红外探头,家里没人的时候自动锁门!不过话说回来,这么简单的无线遥控很容易破解的!

网友B:
做个额外的遥控锁,这样他钥匙锁打开了还是进不了门,不过要考虑停电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要能外接电源,或者干脆默认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房间配个双鉴红外探头,家里没人的时候自动锁门!不过话说回来,这么简单的无线遥控很容易破解的! ...

就算不被破解,我自己也不敢用,因为不知道那天就被它锁在门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额外的遥控锁,这样他钥匙锁打开了还是进不了门,不过要考虑停电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要能外接电源,或者 ...

这个锁盒子挺大的,就是原装齿轮太占地方,不然可以装两套遥控模块和电池,基本不怕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