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台被闲置放坏的苏宏QE-2003B健康秤,全新的就成废品了,有点可惜。

楼主(2019-03-26):
如题,感觉现在的产品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闲置,最后大量报废。GDP是上去了,可是后期处理和环境污染也是问题。这个秤,据说是买来没怎么用就闲置,最后就无显示了,拆开看也是牛屎,没有配件可以维修,所以又成废品一件了。

网友:
小米的做工好点

网友:
精度够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产品对其使用条件、使用环境异常苛刻,适用范围窄

网友:
发现这种称都好容易坏,要么就不开机,要么就失准没有使用价值了
我们这GDP增长环境代价相当大

网友:
我家的这种秤也是买来没怎么用就坏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A:
换纽扣电池硬币电池试试看,应该被电子开关的静态电流,把电池上的电消耗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纽扣电池硬币电池试试看,应该被电子开关的静态电流,把电池上的电消耗没了。 ...

要是换电池能好的话,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2020-07-01):
这种精度最低了!!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