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本坛导购买的GPS定位器(GS05B外接电源款)

楼主(2019-03-26):
先发一个该物品的规格参数宣传图

下面直接拆

正面是sim卡槽和gps天线
但是印在天线上的该模块型号,比之前的拆机多了个B,估计是精简版了吧

背面就这样
和之前的拆机相比,左边少了一个屏蔽壳
附之前版本(GS05)拆机图:https://mp.weixin.qq.com/s/D_t24fszKz9AZeqqy4AY0g
这货配套的app,从1.0升级到了1.33
可笑的是,1.0时候的车子图标是汽车,到了1.2往上,就改为了电驴

这是模拟器上截的图,我手机上特意用的1.0版本,看着不那么别扭

提供的指令列表。
本人之前买过他们的另一内置锂电款(内置电池款拆机),状态查询中,最多出现过15颗卫星连接,但是这个号称双星的,最多只有过11颗,到底是不是真的GPS+北斗,还有待考证

这是9V供电时的工作电流(收发数据时会波动,最高到80ma左右)

这是12V供电时的工作电流(收发数据时会波动,最高到70ma左右)

这货虽然是个便宜货,但是保持静态5分钟,则进入休眠,此时会关闭gps数据连接,此时的待机电流仅7ma(据我观察最高到9ma左右)
看到它的待机低功耗,我放心的把它接上了汽车的常电

网友A:
那个印GS05B的模块上铝箔感觉就是gps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印GS05B的模块上铝箔感觉就是gps天线

对的,那个大方块,就是个GPS陶瓷天线

网友:
这玩意的重启密码是什么。

网友:
能够记录轨迹么?

网友:
APP版本现在最高到1.34了,多了GPS信号的功能,但是好像没用,不显示。

网友:
app服务时间有多久?很多定位器都是软件废了才没用的,设备一般不会坏

网友:
买一个多少钱啊,想买个装汽车上

网友:
这款好象有很多用在租汽车防盗。我只想要一个记录器,只需插入TF卡记录轨迹够了,价格最多150元预算,没必要佳明等一千多元带屏幕专业测量。

网友B:
这玩意不用sim卡,只做定位可以用吗,怎么改造一下

网友:
19元的我试过了,刚刚去开阔的地方试过,最高可以收到14颗星,不过我的是之前的版本,不是你这个B版的。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缩水版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缩水版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哈哈,刚刚拆开第三个看了,不是缩水B版,估计使用上区别不大的,反正能定位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用sim卡,只做定位可以用吗,怎么改造一下

可以啊,这模块有TX和RX的TTL数据接口,几块钱买根USB转接线接上就可以了,对了,现在只找到4.2V的点,USB是5V的,这个得再找找有没有5V的点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这模块有TX和RX的TTL数据接口,几块钱买根USB转接线接上就可以了,对了,现在只找到4.2V的点,US ...

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吧,也没看到TX和RX在哪里?4.2V还是比较好搞把,大不了用5V加二极管降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吧,也没看到TX和RX在哪里?4.2V还是比较好搞把,大不了用5V加二极管降压好了 ...

因为输出是TTL的,当然要买一根USB带转接芯片的转接线啦,淘宝有,几块钱,我买过几条。

网友E:
真没想到19.9能买到带gps模块的追踪。。。我也拆开了,,,当年我做西门子的gsm+gps时候是1000左右的硬件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没想到19.9能买到带gps模块的追踪。。。我也拆开了,,,当年我做西门子的gsm+gps时候是1000左右的硬件成 ...

19元包邮基本就是赔钱赚吆喝赚好评,估计再过十年,如果仅仅从成本来说,都做不到。

网友:
这个版本少了电量显示,虽然没什么用!
还有版本不一样,这个版本要旧点,但看活动轨迹这个准一点
设置报警能警报,带电量的不报
GPS信号都不能显示
有2个不一样可以测试对比

网友:
此类定位的痛点在于移动2G网络。当移动2G网络关闭的时候,设备也就到了生命的尽头!(联通就更不用提了,已经开始2G退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