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大家帮忙讨论下解决方案,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

楼主(2019-03-26):
收了一台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 使用起来出现下面的问题
平时没有问题 只是一路过路边的天眼就会出现后摄像头信号干扰 严重时直接蓝屏死机
自己查了下 后摄像头延长线没有屏蔽层 所以就自己用铝箔胶带缠了一遍 又在线中间加了一个磁环 最后用铝箔胶带把摄像头也缠了一圈
但是效果不明显 只是减少了死机机率和干扰持续时间
大家帮忙参考下 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是不是可以考虑像h1盒子那样在电路板上再加一层铝箔胶带?

我实在没法开着本田拿着改过底座的流媒体去凯迪拉克四儿子索赔换二代去

补充内容 (2019-4-7 09:38):
解决了 发现是屏蔽忘了接地了

网友A:
用专用汽车摄像头延长线。tb有

网友B:
换高质量同轴电缆试试。
啥叫做天眼?FA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高质量同轴电缆试试。
啥叫做天眼?FAST?

辅路上的那种监控摄像头
另外同轴电缆粗细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汽车摄像头延长线。tb有

现在已经是原厂线加两层铝箔胶带了

网友C:
要把增加的铝箔胶带跟原来的屏蔽层接起来,买的铝箔胶带经常外面还有一层是绝缘的,处理一下让屏蔽层连续起来就好了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套,目前来说用的挺好的,没有花屏死机现象,我把后摄像头改到后牌照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增加的铝箔胶带跟原来的屏蔽层接起来,买的铝箔胶带经常外面还有一层是绝缘的,处理一下让屏蔽层连续起 ...

原来就没有屏蔽层啊 是不是要和金属外壳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套,目前来说用的挺好的,没有花屏死机现象,我把后摄像头改到后牌照上去了 ...

一样 也改过去了 平时怎么用都没问题 就是一过交警摄像头就出问题 快成电子狗了

网友E:
屏蔽层接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蔽层接地没?

又查了一遍 发现真的是忘了接地了

网友(2019-05-15):
机器清晰度怎么样?特别是夜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套,目前来说用的挺好的,没有花屏死机现象,我把后摄像头改到后牌照上去了 ...

请问一下,一代的后摄像头怎么改到后牌照上的,我也入了一套,因为是轿车,安装后发现后摄在车内放后挡风玻璃那个地方都是照天上去了,调到最低还是不行,正在想办法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9-08-27):
我也做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如何给屏蔽层接地呢?

网友:
屏蔽层,是什么

网友F(2019-11-04):
后摄像头可以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摄像头可以换么?

咸鱼有卖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哪里加屏蔽?,效果咋样?

网友(2019-12-08):
我也加了屏蔽,接地,都弄了,路上同一个位置还是花屏

网友(2020-03-02):
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问题很多建议不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