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3257量产工具

楼主(2019-03-26):
网上淘了个U盘主控是黑胶的,FLASH是 PF29F16B08LCMFS ,手里有块主控是慧荣SM3257的板子,想移花接木。可是怎么也量产不了,请大家指点一下,是不是不支持,能不能用改列表的方法来支持这个FLASH。  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
43179131进群,群文件各种工具,自己下载,一个不行就换下一个

网友: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A:
用慧荣黑片量产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慧荣黑片量产工具试试

下面的两张就是黑片量产工具试吧!

网友(2019-05-07):
引用 楼主:
下面的两张就是黑片量产工具试吧!

在哪里买的这U盘

网友:
我想知道是怎么移花接木的

网友:
换板子吧 你的主控版本太老了 是一代3257QAA吧 没有固件的 你要折腾可以试试修改工具强刷L84固件

网友:
换块板子,然后重新量产,因为板子太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