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本坛导购买的GPS定位器(w001电池版)

楼主(2019-03-26):
先发一个该物品的规格参数宣传图
下面直接拆

用的是标准sim卡,以此可以参考此模块大小

左侧是陶瓷天线,采用插头连接的   蓝色为锂电池(2块叠层的)

电池外壳是后加的热缩套,看不出容量

进入app主界面是这样的,能显示这货的电量,还能侦听哟
下面我们查看下各指令的回馈

此为软件版本信息

参数设置信息

状态信息,连接了15颗卫星,支持北斗???(宣传中未说啊)

GPRS参数信息
这货电量实在非常不耐用,宣传30天,实测能撑过3天算你赢,这问题不大,大不了把电池拆了接个常电
另一个问题是,这货反应不怎么灵敏,一旦进入GPS信号盲区,它不会再次刷新,由此会导致显示的位置一直是最后有信号的地方,这问题只有拔sim卡才能解决,哪怕你用指令中的重启和恢复出厂也没用
最终,我把这货退了,买的无电池接线版,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26

网友A:
请问状态查询里怎么看出可以支持北斗啊?

网友:
看来不值得买,

网友B:
你是第一个拆带电池版本的人,我感觉带电池版本也不怎么滴,都是一样的货,这比19元的版本贵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看出可以支持北斗啊?

网友:
gps天线换个大点的,25*25*4那种信号会强些
2号线后半段通车后就没去过杭州,前半段以前经常坐,那时候真空

网友C:
这货我也入了一个,跟之前那个19元的不是一个平台,这个是什么”汽车在线“,电池充足后用一天就低电量报警,这个性能比19元更差劲,解剖完就扔一边。

网友D:
我的是十九块钱那个没电池版本。也是没了定位之后就不会自动刷新。。。。。图片上那个红点是我进入地下车库。后来我出来了走了好几圈都没有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十九块钱那个没电池版本。也是没了定位之后就不会自动刷新。。。。。图片上那个红点是我进入地下车库 ...

要有足够的震动才能唤醒休眠模式的。

网友:
可以用来捉奸

网友:
万一打的去的呢?

网友E:
进入休眠了,拿掉sim卡的盖子 可以观察到,灯灭就是休眠了 。
轻轻晃动一下 就亮了,蓝灯闪速就开始定位搜星了。

反正我的非常灵敏,放下1分钟 灯灭休眠,轻轻拿起来灯就亮了。

难道是品控问题-。-?

电池确实不耐用!

网友:
楼主果然牛人,都拆了还能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入休眠了,拿掉sim卡的盖子 可以观察到,灯灭就是休眠了 。
轻轻晃动一下 就亮了,蓝灯闪速就开始定位搜 ...

正常来说,这货连倾斜角都能测出来,按道理来说应该很灵敏的,如果不灵敏,那么应该就是品控的问题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怎么接个 3.7V的电池,或接个手机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状态查询里怎么看出可以支持北斗啊?

只能从颗数上判断,从未高于12颗的话,基本可判断未连上北斗或者不支持北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第一个拆带电池版本的人,我感觉带电池版本也不怎么滴,都是一样的货,这比19元的版本贵多少? ...

带电池的版本,根据本人判断,可玩性最差
接线版你可以后期diy加电池、开关、acc接线等
而且带电池的通过手机端命令进行重启,压根不会重新搜星,而带线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我也入了一个,跟之前那个19元的不是一个平台,这个是什么”汽车在线“,电池充足后用一天就低电量报警 ...

是的,这个是汽车在线,带线的那个是万物在线
其实都是谷米科技平台,定位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十九块钱那个没电池版本。也是没了定位之后就不会自动刷新。。。。。图片上那个红点是我进入地下车库 ...

那看来是批次问题?
我的带线版很灵敏,休眠状态(gps off)只要晃动它,手机端用命令查看状态,会变成gps fixed(已连接)或者gps unfix(在搜索,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入休眠了,拿掉sim卡的盖子 可以观察到,灯灭就是休眠了 。
轻轻晃动一下 就亮了,蓝灯闪速就开始定位搜 ...

电池版我没细测,但是接线版我看时间实测是5分钟休眠,并且待机电流变7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