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标1000uf的电容量出来有1500uf正常吗

楼主(2019-03-26):
万用表应用没问题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20%/-5%,差太多要么电容坏了要么表坏了或者表电池电压不够了!!

网友:
这种表量不准的

网友:
电容漏电的可能

网友:
用指针表测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
这个得用电桥测了!
后面两个差异不大,那第一个估计挂了

网友:
坏的NND字数

网友:
第一个估计挂了,“虚标”严重。

网友:
怎么电容都不对劲?既然表是准的那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有问题,漏抗过大,测出来的是假数据。

网友:
第一个估计挂了,电容漏电。

网友:
充电法测容量的万用表测不准漏电的电解,不能发现问题,还因为漏电会把电容容量测的偏大,上数字电桥就能看出来了,还有就是用数字表电压档测电容两腿子,有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