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是什么变压器。很奇怪。

楼主(2019-03-26):
看不出来初级次级。。。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用的。重1.75公斤。

网友:
可能是自耦倍压一类的吧,可能是小功率220转110一类的。

网友A:
这变鸭器只有三根引线,不可能是隔离型的,估计是220V转110V之类的自耦变压。测试下三根引出线的电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变鸭器只有三根引线,不可能是隔离型的,估计是220V转110V之类的自耦变压。测试下三根引出线的电阻看看。 ...

借这个帖子问下大咖,中兴2400的那个大变压器能当普通的变压器用不?听说叫集磁成变压器,是不是构造不一样?能不能和普通的变压器插电然后整流滤波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这个帖子问下大咖,中兴2400的那个大变压器能当普通的变压器用不?听说叫集磁成变压器,是不是构造不一 ...

亲爱的坛友,这个想法万万不可有。中兴2400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几十KHZ,而普通工频变鸭器工作频率才50HZ。另外,两种变鸭器工作原理不同,工频变压器工作在正弦波状态,而开关变压器工作在脉冲状态,前者为普通硅钢片叠层铁铁芯,后者为铁氧体磁芯。如果把开关变压器直接接在220V上,变压器会短路冒烟起火,磁芯可能会炸飞,漏保开关会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坛友,这个想法万万不可有。中兴2400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几十KHZ,而普通工频变鸭器工作频率才50H ...

谢谢普及知识,连后果都讲得这么明白

网友:
自耦变压器,
估计是,200V-110~13V

网友:
没见过,不敢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