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坏的杰力科车充

楼主(2019-03-26):
早晨来,同事丢给我一个车充,说是坏了,那就让他发挥最后的余热吧,拆之。
就是这个车充。

侧面参数。

Logo——杰力科

看看没有螺丝,蓝色圈与白色主体之间可以撬动,撬开了,四根小圆柱紧密配合的。

捏着两侧弹簧片,抽出电路板。

板子。

另一面。

芯片HC1002。

找到的性能说明。

输入端的保险。

输入电容35V/100uF。

输出电容10V/470uF和电感。

输出指示LED,4只四个方向各一只蓝色LED。

USB输出,上面是1A口信号端短接,下面是2.1A口有苹果识别电阻。

这个车充板子虽然比较简单,但芯片性能看介绍还不错,同步整流、降压IC,带线补功能,可以输出3.1A的连续电流。
经测量:输入保险完好,电感没断,输入、输出电容没有短路现象,二极管、贴片电阻都正常,接入12V直流电源,没任何反应,在输入端串入电流表,也没反应,初步断定IC损坏,放弃修理。由于电路比较简单,画出一份电路图共参考(不含USB输出接口识别电路)。

谢谢围观!

网友:
电感线挺粗的,不过IC坏就不好搞了
木牙膏了,等送

网友:
ic坏的不多见

网友:
这个IC坏后输出是没有电压还是12V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造型,怎么跟宇宙爆炸曲线一样的?

网友:
这些低价车充,单充 能上1.5,一双充就扛不住,电压下降,手机间歇停充

网友:
车充做工一般,见不到发帖,进来才看到 。

网友:
看着挺好的,可惜了

网友:
没几个件,也只能是IC了

网友:
        優秀文章,IC坏了也就能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