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遥控器?遥控盒吧还遥控器(应该是客车门开关遥控控制盒)

楼主(2019-03-26):
厂名字挺牛b的。。
手头有几个桃木遥控 怎么匹配谁能告诉下 谢谢

网友A:
使用2262的遥控器就行,玩玩的话,把两边的反面焊盘码全部秃噜了,也就是新遥控的初始状态即可,一般这玩意315的多,如果315的遥控不能控制,要么是频率不对,要么是震荡电阻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262的遥控器就行,玩玩的话,把两边的反面焊盘码全部秃噜了,也就是新遥控的初始状态即可,一般这玩意 ...

终于有幸见到衡水家维老哥的工作室内部啦  寸(拥)土(挤)寸(不)金(堪) 哈哈哈   “使用2262的遥控器就行,玩玩的话,把两边的反面焊盘码全部秃噜了”  这句话里面2262指的是遥控器里面芯片的型号吗 反面焊盘码秃噜了 是指的遥控的还是接收板的啊 是把短接焊点焊开的意思吗

网友B:
固定编码的遥控器好改,PT2262和解码PT2272的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发射、接收的1~8脚对应的焊盘一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编码的遥控器好改,PT2262和解码PT2272的第1~8脚为地址设定脚,发射、接收的1~8脚对应的焊盘一样即可 ...

哦哦哦哦哦 恍然大悟 没玩过遥控 你这句话念了好几遍才明白 哈哈哈 楼上家维兄说的没看懂 怪我才疏学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哦哦哦 恍然大悟 没玩过遥控 你这句话念了好几遍才明白 哈哈哈 楼上家维兄说的没看懂 怪我才疏学浅了 ...

另外,2272最好用L4,这M4输出点动脉冲,要配合MCU才行,如果到时候不合适,就需要换L4的,最后改线路,基本上可以通过ULN2003(自己改需要找资料,知道输入输出脚)接4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272最好用L4,这M4输出点动脉冲,要配合MCU才行,如果到时候不合适,就需要换L4的,最后改线路,基 ...

还有这么多区分啊  回头我找找看我有l4没有 2003倒是很多哈哈 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么多区分啊  回头我找找看我有l4没有 2003倒是很多哈哈 回头研究研究 ...

如果只能用M4,那就每个输出端接1/2个4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能用M4,那就每个输出端接1/2个4013

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啊 4013没接触过。。老哥会的真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啊 4013没接触过。。老哥会的真多呀

得学会与时俱进啊,4013是俩D触发器,可以作为开关使用,给一次信号,反转一次,用它做开关或者驱动继电器,就不用换2272-L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学会与时俱进啊,4013是俩D触发器,可以作为开关使用,给一次信号,反转一次,用它做开关或者驱动继电 ...

意思是能常开常闭是吗 那可太好了 手里的汽车防盗盒都能改遥控灯了 哈哈哈 发家致富不是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能常开常闭是吗 那可太好了 手里的汽车防盗盒都能改遥控灯了 哈哈哈 发家致富不是梦 ...

记得在老家那边应该发过相关帖子,这些照片来自那时候,也就是16或者17年

网友(2020-07-15):
早期很多应该这种编码的遥控器的。可能是用的机会相对较少,最后很少人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