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公司有几十台笔记本电脑全部坏道

楼主(2019-03-26):
是这样的,公司去年采购了一批品牌笔记本,用的是256g的ssd硬盘,因为人员缩减,有百十台电脑封存在仓库2个月,今天拿出来发现有几十台电脑全部卡在开机界面无法进入,进pe后扫描坏道发现硬盘都是橙色 红色的坏道,后来对磁盘格式化一下重新安装系统之后,扫描发现坏道数量少了,也可以启动了;各位高手,这批电脑是不是硬件有问题,除了硬件问题 有没有是系统或者分区表有问题(之前这批电脑系统是好几个不同的网维人员安装的,系统不一样)

网友:
找个驱魔人给公司仓库驱个魔

网友A:
固态硬盘啊,肯定不是正规货或者杂牌固态,硬盘是后换的固态吧,原装的话不太可能这么劣质的
建议把硬盘换掉吧,不然丢了资料或影响了工作,损失可不是几个盘的钱

这批硬盘应该使用的是拆机片,大概率是服务器淘汰下来的磨损严重的盘的芯片,3000次pe基本上用尽,这种芯片的特性就是长时间断电会出现数据出错现象,你这两个月都撑不下去,这质量可想而知了。

问题是硬件不良,与系统无关

网友B:
估计笔记本SSD采用TLC/QLC闪存,而且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封存,容易丢文件。清空SSD重装系统后还能使用。

网友C:
固态盘哪来的坏道,都是放时间久了漏电了吧,重新格式化或者量产一下还能用用

网友D:
9成是TLC颗粒,放久以后扫描部分块不绿,加电扫描以后又补充电荷了恢复成绿,现在的SSD不适合久置不用,要不数据就像电池一样慢慢漏光,换掉怀疑的,以后系统要用的时候就现装

网友:
查下是原配的硬盘还是后面商家升级换的。估计后者居多,换的是劣质硬盘。采购这锅估计得背。如果是杂牌硬盘,建议还是重新采购一批大厂硬盘换上,资料丢失性质比较严重。

网友:
楼上的大佬们都说完了,重复一句 固态这玩意掉电存放三个月会损失内容导致识别错误,重新格式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批硬盘应该使用的是拆机片,大概率是服务器淘汰下来的磨损严重的盘的芯片,3000次pe基本上用尽,这种芯片的特性就是长时间断电会出现数据出错现象,你这两个月都撑不下去,这质量可想而知了。

无良奸商  何其多........

网友:
拆两块出来我们看看再说吧

网友E:
简单呀 仓库 碰撞造成
你要是放在桌上几个月 有坏道 可能是hdd本身
放仓库 满事扔 不坏道才怪

网友:
固态硬盘垃圾的一直开机不一定坏,长期闲置垃圾货一下就坏了,尤其是系统盘我正片放久了开机都会慢

网友:
格式化重装就好了,TLC就更不用说了,我的MLC放久了都感觉开机卡卡的,格式化重装后生龙活虎

网友:
硬盘质量问题,丢数据就好玩了,公司用的话还是上机械盘吧,指不定哪天数据丢了,半个月的劳动成果就GG了,还要被领导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啊,肯定不是正规货或者杂牌固态,硬盘是后换的固态吧,原装的话不太可能这么劣质的
建议把硬盘换 ...

笔记本是一线品牌 ssd是原装的 不是杂牌的,具体型号不方便透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笔记本SSD采用TLC/QLC闪存,而且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封存,容易丢文件。清空SSD重装系统后还能使用。 ...

但是有比他更老的,型号一样的 但是生产批次不同的电脑 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盘哪来的坏道,都是放时间久了漏电了吧,重新格式化或者量产一下还能用用 ...

用磁盘检测软件 有些橙色 红色的高延迟块,启动启动不了 有的系统启动后显示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成是TLC颗粒,放久以后扫描部分块不绿,加电扫描以后又补充电荷了恢复成绿,现在的SSD不适合久置不用,要 ...

不过比他更老的一批同型号电脑 没事,就是那个批次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呀 仓库 碰撞造成
你要是放在桌上几个月 有坏道 可能是hdd本身
放仓库 满事扔 不坏道才怪

有专门的电脑仓库 有专人保管,仓库还有恒温 防火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是一线品牌 ssd是原装的 不是杂牌的,具体型号不方便透露

就是硬盘问题,我遇到很多这种的,但原装ssd批量出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你能确定ssd为真正原装吗?若联想机器(非ThinkPad),凭sn可以查到原机配置参数,来确定是否原装。

一线品牌的配件都是经过严格检测的,哪怕质量再差,也不应该有你这种现象

就是最差的正规品牌ssd,也能保证断电一年以上的数据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