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很香 - 雷蛇显卡扩展坞换芯

楼主(2019-03-26):
标题真实。这公板显卡RTX2080,拆开后你闻一闻背面散热器位置真的有股科技的香味。不是心理作祟,是真实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是臭
任何显卡装入扩展坞后都会损耗20-30%的性能。这点目前无法改变。换块性能更好点的显卡无非使想提升一些性能。

最好的体验还是把显卡装入台式机里才爽。可是朋友觉得分局两地总不能背着台式机两地跑。装2台台式机也没必要。

装好后吃饱饭没事干又帮他帖了一条很low的RGB灯带上去。

网友:
2080放扩展坞,暴殄天物啊!豪确实没什么人性

网友:
煤气灶上不要加灯吧 ,降低档次了,忽然好想结识你的豪朋友

网友A:
土豪。丢块淘汰的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丢块淘汰的给我吧。

就不丢你了,他把拆下的RTX2070丢给我了

网友:
壕无人性,我能去你家楼下捡垃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不丢你了,他把拆下的RTX2070丢给我了

这样不大好吧。

我真缺显卡啊。电脑都废了。

网友B:
对现在的硬件不是很懂 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一堆灯才能正常工作 难道是光动力的?
现在的显卡也挺逗的 连个风道都没有就在那瞎吹 心思全都用到很low的外壳和灯上了

网友C:
RTX2080刚刚上市我就订了一张,肉疼啊,普通的游戏还跟GTX1080TI差不多。但支持光线追踪的游戏那效果不一样了,完全就是另一个世界。
除了打游戏,这一代的RTX AI学习功能也强大了不少,现在网上有很多AI换脸的视频,就是它训练后的杰作,我现在用这张卡就是看中它做渲染3D建模,做视频的时候会轻松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现在的硬件不是很懂 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一堆灯才能正常工作 难道是光动力的?
现在的显卡也挺逗的 连个风道 ...

既然不懂的话,就不要在这说这种酸柠檬的话了,既然不知道灯的用途,不放了解一下侧透、开放式的机箱,还有风冷系统的风道设计再发言更好。

现在的显卡都是内吹设计,风扇>散热铝鳍>机箱后面视频接口附近的出风口,这样设计不但能保证显卡吸进去的都是冷风,排出去的都是热风,热风还不会被CPU、电源的风扇吸进去,同时也保证显卡在SLI模式的时候,不会被另一张显卡把风道挡住,那些你觉得很LOW的外壳保护PCB板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还是风道的导管,形成一定的量的风压。对流效率比之前那些原始版的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懂的话,就不要在这说这种酸柠檬的话了,既然不知道灯的用途,不放了解一下侧透、开放式的机箱,还 ...

臭脚不是这样捧地 说得好像头头是道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臭脚不是这样捧地 说得好像头头是道的样子

哇,是不是我专业术语说了一堆,看不明白啊?既然你来了数码之家,而不是研究什么味道的之家,很有必要恶补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是不是我专业术语说了一堆,看不明白啊?既然你来了数码之家,而不是研究什么味道的之家,很有必要恶 ...

既然提到这里是数码之家 那我就说一下我在这个贴里看见的东西和你们的区别吧 我这个帖里看见了一块显卡 一块散热器设计很废的显卡 而你们看见了一个新爸爸 谈论数码问题就是酸 找爸爸就是香 我们的价值观就这么的不同 不如把这里改成找爸爸之家吧 这样我就不回来给你们捣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提到这里是数码之家 那我就说一下我在这个贴里看见的东西和你们的区别吧 我这个帖里看见了一块显卡 一 ...

废不废不是你用眼睛就能看出来的,何况你又没拆过。干活的东西都被外壳包着,你能看的出来?你不要告诉我你有透视眼哦~哇塞,那以后坛友拆机什么还要什么螺丝刀镊子,照相机拍啊,直接找你看看多方便?

后面那句话说的真有意思,我都能想到那个柠檬水流的呀。下次你也别打那么多字了,发张这样的图片上来,让别人理解你的意思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废不废不是你用眼睛就能看出来的,何况你又没拆过。干活的东西都被外壳包着,你能看的出来?你不要告诉我 ...

你这么杠就不对了 絮片方向 风扇位置 挡板出风孔位置 外壳360度形状都是能看见的 你还想透视出什么来 絮片吹着插槽这最操蛋的事实你也能掰弯它? 你爱装专家这个我知道 但什么都杠你累不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X2080刚刚上市我就订了一张,肉疼啊,普通的游戏还跟GTX1080TI差不多。但支持光线追踪的游戏那效果不一样 ...

这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杠就不对了 絮片方向 风扇位置 挡板出风孔位置 外壳360度形状都是能看见的 你还想透视出什么来 絮 ...

我一点都不累啊,我就是喜欢揭那些自己东西都没拿到,具体怎么样还喜欢在那酸的人的短,看着他们被气着跳,我跟开心。

你想黑麻烦黑到点子上OK?你要是说这玩意风扇吵、供电模块容易烧,我没半点意见,这才是事实。第一次听有人黑2080散热差的。一开始你连风道方向都搞反了知道不?
你觉得你的显卡散热牛,比2080还要好,发出来给大家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杠就不对了 絮片方向 风扇位置 挡板出风孔位置 外壳360度形状都是能看见的 你还想透视出什么来 絮 ...

还有哦,看看你最开始的回复,你不是一开始不是说不懂的硬件啊。我说你乱黑了,马上又懂了说的头头世道,自以为然不是?一晚上就达到这升华了,厉害啊你。

你要不是杠,把这句话复制,发到卡吧、图吧、GPU -GUY那些地方,看看有没有人会怼你回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哦,看看你最开始的回复,你不是一开始不是说不懂的硬件啊。我说你乱黑了,马上又懂了说的头头世道, ...

老哥现在RTX2080什么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现在RTX2080什么行情

均价在5000-9000左右,厂家和版本太多了,看是要哪种咯,

楼主和我买的都是老黄自家的公版,现在的价格在6300~6500左右,最便宜是铭瑄的其中一个版本,只要5000,只比2070的均价贵百来块钱, 最贵的反而是映众、七彩虹带一体式水冷的那种,要8000多,超频的能力会比公版的强很多,风扇也更安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