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316R 改RT-N10 8M 32M openwrt 问题

楼主(2019-03-26):
W316R刷入N10编程器固件,完全没问题,除了网口反序了。
从N10固件刷入openwrt,LAN网口不能分配地址,考虑到网口反序,5个口依次都试过了。
TTL可以进去,没问题,截图ifconfig

网友:
刷DD试试呢,openwrt有些设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刷编程器固件是要先恢复出厂设置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编程器固件是要先恢复出厂设置再用的

nvram 清了

楼主:
恩山上找的中文番茄可以没问题,估计还是cfe的问题,要么需要改cfe里面的端口顺序,要么固件要兼容这个反的顺序

网友:
w316 是bcm5356co,
比较理想的固件是腾达自己的nh326,
32M内存刷nr235 236 加载不全,所以不建议用
如果要功能,海蜘蛛和tt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