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只 42V电动车充电器,出口和内销的做工差距咋这么大呢

楼主(2019-03-26):
闲来无事拆两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同一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一个是中文标示供国内的,一个是洋文标示出口的,输出都是42V的
先给大家看看,然后顺便请教一下,这个东东可以改可调吗?
1号电源 不太明白,上面标的36V,下面输出标的42V,实际测试也是42V的

全貌

下面开始看看二号电源
英文标示,这个就只标注了42V,实际输出也是42V的

里面的零件似乎要多很多

图片发完了,上面这些芯片我一个也看不懂
请问这种电源是否可以改可调呀。

网友:
这个是坑自己人的节奏啊

网友:
当然可以改可调,光耦后面的取样电阻加个电位器,但可调幅度估计不会很大,改之前先去除保护电路

网友:
一个郭家如何对待郭民,郭民就如何对待郭家。

网友A:
1号的带风扇吧  2号一定是全密封才对

网友:
国外月亮圆,另外也得看定价

网友:
有什么奇怪,买家监管严,做得差了人不要,而且也不算多好,emc比较下功夫
天朝监管松的一批,这个自销的连3c的没有,一个连3c都没有的做到这个程度不错了,自己卖能用就行,反正就是逐利

网友:
没办法,市场决定一切,国内越便宜销量越高。

网友:
我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就是三石的,我还买了2个,都是中文的,估计也就第一个的水准,好在我看得开,1号的水平,也是国内平均水准之上了.....

网友B:
价格决定产品,只要你肯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决定产品,只要你肯花钱

价格是人定的,人心太黑了

网友:
改成可调电压比较容易,但为贴片元件不好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的带风扇吧  2号一定是全密封才对

不是的,两个都不带风扇,并且都是使用螺丝钉封装的,只是1号的进线出线都是焊接的,2号的进线是使用插头式的

网友:
确实有差距,不过价格应该也有差距

网友:
感觉差距不是很大啊,第二个的散热看起来大点但是面积和第一个也差不多吧!

网友:
这种是工厂---》大商家的 模式吧,彼此知根知底,当然是价格越高做得越好啊

如果是工厂---客户,,不熟悉,还是可以坑的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的,只不过用料不是很好。我以前在中关村知春电子市场里,75元买了三个5V 5A的工业电源,商家说比台达5V 4A好用,回家测试发现空载发热的,有一个过载累死,拆开后是单管方案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
出口要安规,多不少东西的

网友:
其实两个差不多的 ,估计方案都是一样的 ,出口的只是多了点出口的规矩而已

网友:
抛开安规不说,因为出口的要适应100V电压环境工作,所以散热片等要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