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时心血来潮收了个压缩机

楼主(2019-03-26):
一时心血来潮收了个压缩机,看到别人用压缩机做的真空泵想试试改造一下,收回来发现没有了启动器,不知怎么接线。
压缩机参数

三个端子

生产日期

这货都好重  12KG

各位能告诉一下怎么启动试机么?需要电容没

网友:
需要启动电容...

网友:
多少钱收的呀?

网友:
可以按照三相改两相的方法试试!具体怎么改我也忘记了

网友:
要配个热保护器和启动电容

楼主:
130收的,收了感觉像收贵了

网友A:
配一个30 μF  370 V的启动电容,相线接C 零线接R 电容接RS,地线接Y/GN

网友B:
这东西最近有看到有人在某多多买了个二手压缩机,眼睛都炸爆了··这玩意为啥会爆炸?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一个30 μF  370 V的启动电容,相线接C 零线接R 电容接RS,地线接Y/GN

想问一下那个保护器怎么接?

网友:
建议收个1.5k的220V输入的变频器驱起来,这个是变频空调的压缩机,原来用的R410A制冷剂

网友C:
R410A冷媒的定频空调压缩机,功率1KW左右,制冷量3.1KW左右。

外置式热保,启动电容30uf/450v

C公共端 接零线
S启动端 接电容一个脚
R运行端 接火线和电容另一个脚。

可不安装热保试机,看压缩机有没有损坏。长时间使用务必加上热保。

R410A的压缩机建议不要改造真空泵。如果非要用,每次抽真空时间不宜过久。压缩机在没有冷媒冷却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损坏,发热无法及时降温。
并且经常当做真空泵使用务必记得经常添加冷冻油,避免冷冻油丢失后润坏不良引起卡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10A冷媒的定频空调压缩机,功率1KW左右,制冷量3.1KW左右。

外置式热保,启动电容30uf/450v

想问一下热保接那里?

网友:
心也是够大的了。。。。。

网友D:
这个想法我也曾经有过,问了下做中央空调的人,说这种泵做真空泵,问题有几个:
1:效率低,真空度也不太理想
2:重点:不耐用,空调压缩机要用冷冻油,冷冻油不耐氧化,泵很快就由于油变质卡死用不了
3:线包温度高,容易烧。在空调里空调压缩机马达是用回流冷媒散热的,用来做抽真空机时只有常温空气散热,马达线包温度高,会不会烧看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热保接那里?

热保串联在R火线上,接线柱保护盖上写着22的字内部就是放热保的。

楼主:
找到了具体的参数,图不清,自己写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最近有看到有人在某多多买了个二手压缩机,眼睛都炸爆了··这玩意为啥会爆炸?什么原理? ...

用来循环冷媒的,一边进一边出,如果只进不出就会炸了吧,一般只是烧了,爆炸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我也曾经有过,问了下做中央空调的人,说这种泵做真空泵,问题有几个:
1:效率低,真空度也不太理 ...

抽会真空度下来后电流也下来了

网友:
这个做真空泵的话没有冷媒会不会温度很高,另外,真空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
我直接用冰箱的压缩机来充当打气泵,就是速度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