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东西烧了,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9-03-26):
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东西烧了 ,大神们。这是什么元件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个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感觉是个输入稳压的IC

网友:
这个都烧了,估计主控也完蛋了,仔细看看主控有没有烧穿

网友:
很常见的5脚电源芯片,因为烧胡了,所以要根据电路才能判断具体型号

网友:
3.3稳压芯片吧

网友:
仔细查查,应该有地方短路,导致稳压芯片过电流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