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日光灯启辉器

楼主(2019-03-26):
拆一个日光灯启辉器,换客厅吸顶灯淘汰下来的,无用了拆之

启辉器连座,可以用于4-40w的螢光灯

分离后

启辉器顶部,塑料已经老化粉碎了

底部,二个电极是铝的

稍微用力外壳就碎了

内部一个双金属片氖泡一个电容

双金属片氖泡已经发黑了但还能正常工作

纸质电容

容量约0.028nF

敲碎氖泡便看到双金属片,在常温下与另一极是分离的,受热后才接通

这是用热风枪加热演示双金属片的动作过程,第一次做将就看

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最标准的启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标准的启辉器

是的,当年沒有节能灯的时代只要是日光灯必定有启辉器

楼主:
应该比你年纪要大

网友B:
早期的启辉器外国是铝壳,这货不算太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启辉器外国是铝壳,这货不算太老

外壳,不是外国

网友:
久违的老东西啊。

网友C:
记得小时候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跳泡(启辉器的方言,开灯时候跳一跳的灯泡)坏了,家长叫咱一群孩子去上街买。那时候的柜台还是木框架玻璃板做的,还有玻璃大糖罐一毛5颗糖那些小吃,买启辉器剩下的钱全买糖平分吃了,回家吃一路。不过这氖泡和电容能串联制作电插板的指示灯吧。有帖子介绍过。敲破浪费了。

网友D(2019-06-24):
你是坏人拾掇拾掇打包送给我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坏人拾掇拾掇打包送给我多好

我肯定不是坏人哦

网友E:
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铝外壳的,一启动的时候还“嗒”的一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灯管不太容易点亮,得闪几次。不过那时候的老镇流器真经用啊,我老家现在还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货,估计一样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记得小时候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跳泡(启辉器的方言,开灯时候跳一跳的灯泡)坏了,家长叫咱一群 ...

对,我们东北也叫“跳泡”。实际上有时不好用了,多半是电容击穿了,用剪刀剪掉或者扯掉就能用了,无非是启动时会影响电视或收音机,有杂音。再有个应急的方法就是直接用接跳泡的两根线头在一起短时间接通再放开也能让灯管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我们东北也叫“跳泡”。实际上有时不好用了,多半是电容击穿了,用剪刀剪掉或者扯掉就能用了,无非是 ...

嘿嘿,那时候太小,又不懂这些,再说街上也不是太远,何必冒弄坏电视的风险去测试呢,还有时候夏天雷暴雨的时候,电压不稳,保险丝烧断了,去另外的院子里借蜡烛,结果一包十根蜡烛因为太久没用,融化到一起了,吃晚饭的时候放桌子中间照亮,印象贼深刻。(都是只能回味的童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铝外壳的,一启动的时候还“嗒”的一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灯管不太容易点亮,得闪几次。 ...

还有吗送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不是坏人哦

不好意思习惯了

楼主:
沒关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标准的启辉器

铝壳的才是最标准的

网友:
这东西我读小学就拆过了

网友:
小时候拆过好多!那会没有数码论坛,有家里也买不起电脑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