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塑料水龙头

楼主(2019-03-26):
     以前买的塑料水龙头,购买原因是不容易坏,价格便宜,用了几年后,发现有轻微漏水,关不严实了,于是,抽空拆下看看,非常好拆,内部也简单,陶瓷阀芯的,发现是有了脏物的原因,清洁后复原,OK。

网友:
谢谢分享。数码之家的大神们,都是勤俭持家的,能修则修,不能修也要创造条件修。。。。

网友:
外观真好,里面就差多了
木牙膏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我把厂内的铸铁水龙头换成这个以后,一年多没漏水,铸铁的一年换三个,就是工人老是说这种水龙头水容易打到身上。。。

网友:
你可以在底下加一根软管延长~

网友:
土黄色那个也是塑料的?

网友:
这种便宜经用,我家也是用这个,几年用下来还是好好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带陶瓷阀的塑料水龙头,我以前见到5元一件店里,也有塑料水龙头,但用的是橡胶圈和螺纹杆的老式阀门。

网友B:
现塑料的其实室内挺耐用的

网友:
塑料的耐用,就是外观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塑料的其实室内挺耐用的

至少比锌合金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厂内的铸铁水龙头换成这个以后,一年多没漏水,铸铁的一年换三个,就是工人老是说这种水龙头水容易打到 ...

这个确实少了个滤网让水成为多泡沫的防溅。

网友C:
金属的不耐用应该是水质的原因吧!水质不好塑料的反而耐用了,当然也不排除现在金属材质的用料变差了。

网友:
陶瓷阀芯比较耐用。

网友:
这东西抗冻  我院子里原来用铁的   铜的  个冬天换三个   买了这种   三年换一个

网友:
陶瓷芯片的也会漏水。拆过一只双温水龙头的阀芯,冷水端发现漏水,检查没有杂质,两片芯片完好无损,但是安装上去以后还是漏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好换一只新的阀芯。楼主大神解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不耐用应该是水质的原因吧!水质不好塑料的反而耐用了,当然也不排除现在金属材质的用料变差了。 ...

低价金属水龙头无非就两种材料:锌合金和铸铁。
锌合金就不说了,恶名大家都懂。
铸铁的呢,因为铸铁做精细太费钱,所以现在都走低端,既没有精加工,又不能用阀芯结构,结果越走越糙。
还有别的金属龙头不?不锈钢和铜龙头当然好,但是很多地方你上百买个装上又不划算。
所以弄来弄去,大家发现还是塑料龙头更好。

网友:
塑料的龙头好用,但是也不能买山寨货,之前买了个山寨货出水竟然是螺旋式的,一开大就四处乱溅,后来换了个联塑的就好了。只要是个牌子货用三年不漏水应该不成问题,再漏换个也就几块钱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厂内的铸铁水龙头换成这个以后,一年多没漏水,铸铁的一年换三个,就是工人老是说这种水龙头水容易打到 ...

有卖这种泡沫头的去买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