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鑫处的QC3.0车充配个3D打印外壳

楼主(2019-03-26):
安鑫处弄了好几样东西折腾,价格最高的就是这块不包好坏的车充主板,QC3.0,上负载仪实测过5V3.5A

实际简化些,接个点烟头取电电路板安装与塑料盒也能使用了。有时间还是折腾一下,给它配个车充形状贴身的外壳。都没多想,第一版就出炉了。收缩后尺寸小了,一体版根本无法塞入主板

但这个椭圆大体能把主板容纳在内

第二版,分体结构

尺寸正好,但电路板上的边角有点挡,砂纸打磨一下

卡入,没晃荡。不用定位卡槽

圆孔也就板卡处有卡,开个小槽就无碍

取电的圆筒大小有误,再来个第三版

3D打印机的打印丝卡圈了,发现后打印出的部件就上下断开了。还好,比划一下尺寸正好。

也方便测试整体高度

负极处的开孔,省的作支撑。我都是用橡皮切好相应底座,进度正好时塞入。这种偷懒应该是我独创的,省的结束后切割打磨支撑。

正极的金属件用以前帮同事改行车记录仪留下的外壳

第三版壳体太厚,2mm的。主板无法塞入,切开了外壳后测试

第四版,消薄了外壳

预留的正极孔,首层打印时压的扁。阶梯钻开5MM的圆孔

套正极

塞入试试

正好卡紧

热缩套保护一下

切割块3mm的亚克力板

三部件胶水组合

现在最大的缺陷是,负极的开孔定位错误。下移个2.5MM就完美了,

网友:
3D打印好评

现实版的,捡了个鼠标垫,配了台电脑

网友:
我还没有拍,就是怕做外壳不好看

网友A:
这打印机出来的成品都这样粗糙吗?

网友:
折腾的不错。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打印机出来的成品都这样粗糙吗?

可以更细腻一些,但有限,抛光水可以圆润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打印机出来的成品都这样粗糙吗?

要看打印机的档次的,我那是光轴的便宜货

网友:
实话说,感觉有点丑

网友:
实话说,我是裸体使用的。

网友:
有设备就是爽,3d打印了n遍

网友:
看了楼主的成品,给我冲动的3D打印机梦想泼了一盆冰水

网友:
来喷点漆上个色

网友B:
兄嘚,我觉的你的机器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嘚,我觉的你的机器没调好

被我塞橡皮支撑时压到了,

网友:
这车充看着不错,可以当降压模块用。愿意的话,找个好点的12V电源,打印个外壳,加这车充可以组合一个多U口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3D打印大师,哈哈,是个技术活。
话说是不是重新设计电路板,搬元件,做成四四方方的好看一些呢。
牙膏木到货,帮顶先

网友C:
谢谢分享,像木乃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像木乃依

我说这东西怎么那么面熟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我能说真话吗?这壳子是有点丑啦:)

网友:
楼主3D打印机效果还可以再调整优化一下,太随意了,效果一般般啊,强迫症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