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没有地线(老楼房)用这个漏电保护开关起保护作用吗,这个挺...

楼主(2019-03-26):
电热水器没有地线(老楼房),用这个起保护作用吗,这个挺贵,不知道漏电保护咋样?

网友A:
加个2P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别信这些山寨杂牌的,事关人身安全的,还是老老实实买大牌子漏电开关吧,否则电死了,后悔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信这些山寨杂牌的,事关人身安全的,还是老老实实买大牌子漏电开关吧,否则电死了,后悔都来不及。 ...

什么大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2P漏电保护器。

怎么加的

网友:
施耐德,要是嫌贵,买德力西之类的国产品牌也可以

网友:
不是即热的最好断电使用,最安全

网友:
可以水管接防电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的

你们一点电学知识是在数码之家怎么混啊!

网友:
没有地线就是危险,老老实实加地线吧,命才是最贵的

网友:
在数码之家问这个问题等于问怎么吃饭那么弱智。

网友:
得具体看是多少ma动作的漏保,没地线的建议寻找6ma动作的漏保,一般家用漏保都是30ma动作的,地线可用时候30ma很容易金属外壳直接触发保护,但地线虚的时候如果赶巧了,全部电流走人体,10ma可致死,不到30ma不跳,就悲剧了。

网友:
公牛的漏电保护器也就50多的样子

网友:
电热水器都自带漏电保护插头的,比你另外买杂牌的更靠谱些。
如果你的楼层不高,比如3楼,可以自己拉一根线到地面,用钢钎打1米深,当作接地线。

网友:
标准合格的电热水器插头本身带漏电保护,不需要加装漏电保护器了。确实没有的话,这热水器也太山寨了吧,赶紧加装,如果可能尽量换一个。国家强制性要安装的东西都省,质量可想而知。

有些热水器带防电墙。不带的建议自己加装个吧,也不贵,水阻原理。

网友:
整改方案:
1、热水器插头加装南岛漏电保护器
2、热水器线路在空气开关组上加装大品牌漏电保护器,进口如ABB,施耐德,国产如正泰等
3、热水管道接地,在热水出水处用铜直通头连接一次,此铜直通头焊接一条铜线(或用不锈钢抱箍压紧),另一端接铸铁水管(铸铁水管需要全程金属且入地,否则无用),用抱箍压紧。
4、热水器出水口加装防电墙

用电无小事!必须按照规则来,否则轻伤重亡!

网友:
那种小厨宝就没有漏电保护器更没有防电墙,自己接了个南岛的保护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