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卡西欧casio Sheen SHN-3004D,清洗开盖并更换电子,阿妈的手表又可以用几年。

楼主(2019-03-26):
拆卡西欧casio Sheen SHN-3004D,清洗开盖并更换电子,阿妈的手表又可以用几年。由于长年下地种菜,表带都是泥土,表蒙的玻璃已经多处划痕,但是啊妈说了,表上抹点水就可以看到时间。
下面是已经清洗两遍后的出浴照,土里土气的。大家凑合看。

更换电子后,电子表又欢快的跑起来。

网友:
哇,好多钻,发财了

网友A:
密封圈都残了,不换吗

网友B:
看来我要买电子表带电池了 ,实体店换一个太贵

网友:
不错,电子表就是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都残了,不换吗

细心看,密封圈肯定是要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要买电子表带电池了 ,实体店换一个太贵

还要买橡胶密封圈和开盖器。

网友:
表蒙不想更换的话,其实可以用玉石加工用的那种油性金刚石磨膏,配和羊毛轮的打磨机去抛光一下。
这块表之前是我舅舅的,后来给我了。我拿到手表蒙花的基本上没法看时间,现在就好多了,只有一些比较大的划痕消不掉,比较小的基本上都光滑了

网友:
越来越能折腾了,恭喜新表哥

网友:
需要更换密封圈+涂防水油,谢谢分享!

网友:
碱性电池 作死吧

网友C(2020-09-21):
您好,楼主,请教下我老妈的表卡西欧casio Sheen SHN-3007D跟您母亲的这块表相似,请教下这款表盖如何打开,我用了刀片在后盖那个凹槽里撬了撬,折断了刀片一小块都无法撬动,有什么办法推荐吗?我怕暴力撬开损坏了表带,谢谢指导!

网友(2020-12-13):
引用 网友C:
您好,楼主,请教下我老妈的表卡西欧casio Sheen SHN-3007D跟您母亲的这块表相似,请教下这款表盖如何打开 ...

瑞士军刀 或 开表用翘刀 + 暴力 = 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