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汽油焊枪.汽油喷枪.微风拆焊.原理简单.效果出众.

楼主(2019-03-26):
写在前面.我的这个汽油焊枪很安全.不会回火爆炸如果你是提醒这个的.就不用回帖了.不用回帖了.不用回帖了.

本人今天试了先直接吹灭火.先关电源再吹火.关电源后不管..等等.全部不存在回火可能.而且本人用石油醚.用汽油,用95%的酒精都试过了.60-90的石油醚只要一个管子向瓶里吹气.一个出气.根本不用抵触到油.就完全可以了.用汽油的话.需要一根管子.放到油面以下吹气.不用开多孔.
如果石油醚和汽油开多孔.燃料过多.火头就是红的. 正常应该和气焊一样.是发蓝的.
因为是直接出气.不能调节空气和油的混合度.所以我是调整了N次.先让中心喷孔和围焰达到最佳效果 ..基本就是中心喷孔开口面积为围火开孔面积一倍左右最合适.
  用95酒精.需要管子开N多小孔.酒精需要加热到约50度以上.才能正常出火.而且不稳定.头向下.容易喷出酒精.喷一大片火..而且经常性离断火. 如果要用酒精.估计用99%分析纯的带加温..估计会行.
    最重要的,就是瓶子防倒.否则会喷出一大滩燃烧着的油.

本人只对自己 的这个负责哟.\

原理就和打金银首饰的一样,一支管子向油瓶中吹气.(汽油的话,放到油面以下.)另一个管子出气.连到枪头上就可以了.

上面是最后完成的全部图.今天试的时候.我准备了湿毛巾以备不测. 现在的图.是最实用的一套.用不到的已经精减掉.下面的图.是我试试能不能回火的时候用到的..我试的时候.后面用了加水的瓶子.用来水洗混合气,\.同时隔断汽油和枪头.以防止回火.前面气泵处还有防止油进去的回油瓶.全部试过后.再精减掉没用的东西.又试一次..使用的时候.前面加上回油瓶好一点.对泵有好处..如果觉得火力小.可以换大泵.就吡吡叫着出蓝火了.我的回头再加上一个混油气和空气的.然后换个合适的铝瓶就完美了.

另外还有一个备用枪头.上面是试回头时用到的东西.一个隔离水洗瓶.一个防回油的壶.还有单向阀/

中间最合适的是买内4外6的铜管.找一个打火机.拆里面的座子.中间直径是1MM.外面是4MM.挤压进去就是喷头了.中间喷孔一毫米.前面用五毛的硬币.中间钻6MM.外面用锉打磨到外面的内径.然后对称用锉.锉出来3到6个缺口.(如果你牛13.你也可以开几十个)
我是用一个不锈钢筷子.前面是锥形的.所以打了个打火机的头.筷子两边磨掉后.直接用放进去打火机头.压紧再一起打磨. 直径不标准的了.我卡尺量头.然后对头锉出来的.中间孔3.1毫米.外面11.5毫米.

中间的孔.也是开的1Mm的.但是围火不跟随主喷火口.形成不了一个喷射焰.会单独出火.所以扎进去几支针灸针.这样围火口出气就慢.围火就减小了..用针灸针扎进去三支.调整出气口的直径.正好合适.计算面积.约为主喷口的三分之二..合适的约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用大一点的泵.出气像气焊一样吡吡响.用370小泵.无声音的小蓝色火焰.非常漂亮.

后面接气管.

中心和外管基本平齐.围火的离外管约5MM深..  你们猜我这个外管是什么东西上拆的?猜对有奖呀.(送370小气泵一个.蓝皮管一根.运费自理)

这样拍看的清.

我用的油瓶.里面就剩下一点点石油醚了.不用下管子,只要对瓶吹气.出来的气体就能烧...如果油放的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油气还过大 .看来以后加混气阀是绝对要加的.
视频怎么上呢??

我的气泵是坏的血压记里拆出来的6V泵.接接一根USB线.用充电宝就行的.方便移动修个小东西..

这个移动版的主要用处.就是焊焊塑料.拆不下来的螺丝.用这个加热后.再上机油.然后敲敲震动一下.几乎没有拆不下的螺丝..如果想要提高温度.同时上双370泵就行了.

枪头长度对比16CM的剪子.

如果火力不够大..呵呵.搬出煤气瓶就开干.如果还小的话.我DIY一个超大口径的射吸喷枪出来搞.用液化天然气可以搞防水的哪种.

楼主:
占一层楼.改天再发个改进版本可以更改油气比例的..

网友:
这是准备做银货吗

网友A:
楼主也不画个结构示意图,这一堆东西看不出效果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给媳妇打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画个结构示意图,这一堆东西看不出效果啊

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东西................

虽然说简单,但是进气管、出气管哪个高哪个低,汽油加注的高度等等,俺以前仿制时是弄了好久才搞明白的,有个示意图方便仿制的朋友看明白。

网友:
大约二十年前在老家看到补塑料桶的人用类似的,烧汽油的,只不过吹气的不是气泵,是用脚踩气囊控制的

网友B:
不敢随便模仿,实在担心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随便模仿,实在担心会爆

//hand
油气与空气的混和气=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和
和汽车4冲程发动机汽缸内第2冲程成份相同,就差火花塞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随便模仿,实在担心会爆

你先看完再回.怕就不要回贴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比接个气罐的喷枪温度高呢

网友:
感觉楼主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比接个气罐的喷枪温度高呢

调节气量一致的话,温度取决于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比接个气罐的喷枪温度高呢

不加氧气的话.都差不多... 液化气做射流源就是液化气的喷枪 .不供氧气的话.最高约1300度左右.这个也是达到哪个温度.想要温度高.可以用氧气做射流源.射吸液体汽油.(淘宝都有成品卖,看了下.价格真黑)温度可以达到3500度.或者氧气混液化气的气焊哪种. 这个用处最多的就是打金的.自己用来淬火.拆螺丝.废电路板上拆原件等用处.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容易DIY.成本低.只需要自己买点汽油或白电油.石油醚就行... 气割的话.还是用氧气加液化气实在.

网友D:
外管是角阀?手柄是沐浴花洒手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氧气的话.都差不多... 液化气做射流源就是液化气的喷枪 .不供氧气的话.最高约1300度左右.这个也是达到 ...

谢谢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管是角阀?手柄是沐浴花洒手柄?

对的.全黄铜的花洒手柄.非常沉.用一会.整个手柄是温的.很爽..
您看贴仔细..有需要的话.送你370小泵一个.管子一支.输液管一支.有兴趣的话.只要找个瓶子.买瓶石油醚或车里抽点汽油.就能做一个. 枪头有一点麻烦.别的都好做的.

网友:
汽油怎么搞?加油站不外卖,难道只能车里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全黄铜的花洒手柄.非常沉.用一会.整个手柄是温的.很爽..
您看贴仔细..有需要的话.送你370小泵一个. ...

谢谢了,送给有需要的朋友吧,现在要顾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