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电动车电机轴承

楼主(2019-03-26):
电动车电机轴承本来已经加黄油维护了,后发现有一点点磨损,内圈有丝丝晃动,经过考虑还是更换了,一则为了安全,二则学习实践换轴承的过程。
1.拆卸电机前应在电机盖对准气嘴的位置做好记号,这样在安装时能保证电机盖原位安装,有利于提高电机密封度。
2.在拆旧轴承时不要用力过猛,要沿旧轴承周边慢慢敲击,防止敲坏轴承套。
3.安装新轴承时最好将旧轴承放在新轴承上,再用锤敲击旧轴承,避免直接敲打新轴承。敲击时最好是人转而始终敲打旧轴承上方边缘,这样人的姿势一样,敲击部位一样,这样有利于新轴承顺利正位落座。最后要仔细检查新轴承边缘部分,保证平、正落位。
4.在组装电机转子与定子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强大的磁吸力可能会伤及人身,谨防伤到手指。
5.注意拆下的霍尔线的线序不能乱,否则可能造成电机不能正常工作或需要重新配相的麻烦。

网友A:
这车好老了用的还是拉线的刹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好老了用的还是拉线的刹车开关

2007年8月5日购的,本计划将其报废以旧换新,但考虑新国标即将施行,不知道购什么车好,新国标车看不上,超标车即将淘汰退出。细想之下还是让这“老爷车”继续服役。

网友:
这个车轮子发了有一年的贴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7年8月5日购的,本计划将其报废以旧换新,但考虑新国标即将施行,不知道购什么车好,新国标车看不上, ...

网上那说最好的更换轴承方法,要用拉马等静力推出,再用压力机静力压入新轴承,避免在滚珠部分受力。常用的方法可以用橡皮锤。电动车最好的轴承应该是角接触球轴承,一对配合用,可以承载径向力,轴向力和倾覆力矩。也可以是深沟球满球轴承,适合每分钟1000转以下低速载重负载,但是我发现满球轴承有填球缺口,担心珠子会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那说最好的更换轴承方法,要用拉马等静力推出,再用压力机静力压入新轴承,避免在滚珠部分受力。常用 ...

你说得很专业,但业余条件下只能完全靠手工锤砸的方法更换轴承,同时也只能根据原轴承型号进行更换

网友:
二次发的帖子

网友:
换轴承是一回事,换什么轴承是另一回事,一次在路边看修理店换轴承,那个手法,粗暴砸出,新的轴承也是硬敲的,而且那个6什么的标准轴承,丢下的包装盒,印刷的字都是模糊的,杂牌的不能再杂了,估计连轴承钢都不是。

网友(2025-06-16):
车质量不错啊,快20年了

网友:
电机强磁真厚,老物件果然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