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高效率USB直驱LED灯

楼主(2019-03-26):
最简单的USB LED灯,5V直驱2串灯珠,不需要电阻,也不需要恒流驱动电路。

由于电压低,电流很小,充电器拔掉之后还能亮一段时间。

实测电压、电流:
5.05V 3.16mA
5.15V 8.44mA
5.24V 22.6mA
5.34V 34.8mA
优点:LED实际功率远小于额定功率,温度低,发光效率高,寿命长。结构简单,无电路损耗。
缺点:需要较大额定功率、低Vf的LED灯珠来保证低电压下的亮度,在不同的USB电源上亮度变化较大。由于电流太小,接在充电宝上使用会自动关闭。

网友A:
这个灯珠原设计是多大电流的?
有没有积分球或照度计,换算下每瓦光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珠原设计是多大电流的?
有没有积分球或照度计,换算下每瓦光通量? ...

是6v 25w的灯珠,亮度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