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北京沃尔沃S80刹车抖动异响进行光刹车盘修复案例

楼主(2019-03-26):
一辆行驶了7W公里的2010款沃尔沃S80,车辆在行驶中刹车抖动,噪音大有异响的问题。

检查后发现刹车盘有很明显的磨损不均匀现象。磨损出来的一道道凹槽直接降低了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从而导致了刹车效果的大幅下降,也造成了各类异常现象的出现,譬如刹车异响、行驶中有噪音、刹车效果下降、刹车抖动等一系列的故障。

可以看到刹车盘的损耗并不是很大,还在使用极限值之上,所以不推荐更换新盘而选择了光刹车盘操作。而刹车片还很厚打磨一番应该还可以继续使用的。
一般什么情况下更换刹车盘?在我的认知里面只要盘没有坏、断裂或者厚度低于极限值的情况下都不用更换刹车盘。盘总体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局部磨损不均、凹槽等可以通过光盘机进行刹车盘的重新打磨。

将刹车盘取下,放置光盘机上面,进行光盘操作。这是一款简易的光盘机器可以同时双面光盘操作,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出现问题的刹车盘矫正,适用于各种刹车盘。设置微调数,开始使用开工,启动后可以看到,铁屑被光盘机打掉的场面,光盘进行时。渐渐的刹车盘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磨光滑。打磨接近尾声的刹车盘,整个盘面已经非常的光滑了。

打磨刹车盘需要很仔细,所以花费的时间就不会短,一个盘半个多小时。2个盘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盘已经光滑如新了,而刹车片上面还有很多的凹痕,这就不太满意了,新盘配新片是吧,虽然是伪新盘,但是也不能直接上来就吃粗粮呀!所以我们将刹车片处理一番也做成伪新片。使用不同密度的砂纸对刹车片进行打磨,将刹车片表面磨光滑在进行安装。

蕞后阶段了安装新盘,新片。4轮平衡后装车,启动试车,刹车抖动,异响等问题全都消失了。

北京安驰畅达沃尔沃维修服务,为您提供优质的机修及保养业务,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财力对技师进行高素质高质量的技能培训,因此在沃尔沃车辆机修方面拥有很好的技术能力,对于车辆的常见故障,通病故障有丰富的维修经验,几年来积累了上千的经典案例并定期发布在网站供大家查阅。

网友:
这是刹车片中有硬粒造成的吧?
不换刹车片,光是把刹车片修磨一下没RUAN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