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盒子DM1001刷机+改善散热

楼主(2019-03-26):
    15年装宽带送了一个大麦盒子,好久没用了,最近拿出来发现有网络锁,
于是上网找固件,被铺天盖地的石头“吸引”(坑)了,后面再说坑。

刷机有风险,请谨慎操作,本人资料来源于网络,盒子变成石头概不负责。
大麦盒子DM1001,被自动升级成PB.30.31.14,现已刷成PB.30.01.14
(据说是官方全网通固件,但目前仍有部分应用无法联网,自带应用基本正常,后续找到好的固件再刷)

刷机准备工具.
1. USB 2.0 U
盘一个, 至少有 1G 空间, FAT32 格式。
2. USB
转 TTL 工具一个。
3. 刷机
ROM包
。(包含石头固件,请看下文刷机替换)
4. 大麦原厂固件PB.30.01.14
5. WilliamTie 破解文件
6. Hyper Terminal 终端软件。
以上工具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工了.

1. 将 USB 转 TTL 接入电脑, 安装好驱动, 然后拨出来备用。
2. 安装 Hyper Terminal 终端, 备用。
3. 将 ROM 和 WilliamTie 破解文件复制到 U 盘根目录, 备用。
(保持U盘根目录下有 5 个文件:factory_update_param.aml,recovery.img,update.zip,shitouupdate.img,WilliamTie)
4.大麦先断电, 然后用杜邦线将 TTL 接上大麦盒子, 具体连接方法是 GND 接 GND, RXD 接 TX, TXD 接 RX。
5.update.zip是固件,替换可以刷自己想要的固件。
6.DM1001需要自己焊接TTL针脚,在USB和主控之间的4个空焊盘,要注意不要接错。

开始刷机……

1.关闭杀毒软件和多余应用。
2.将USB转TTL 插入电脑, 打开 Hyper Terminal 终端。
3.文件----新建连接----选择COM口(确保通讯连接正常)。
4.波特率115200
5.数据位8
6.校验位None
7.停止位1
8.流控None
9.其他默认
10.假如不确定端口是否正确,打开计算机管理查看端口设置,
第一次连接可以直接给盒子通电,如果通讯正常,Hyper Terminal 终端界面会显收到正常数据,不是乱码,
然后盒子启动之后正常关机,拔掉电源。
11.Hyper Terminal 终端界面,按着回车不放,给大麦盒子通电。
12.当界面接收数据变成m6_mbx_th8_secure#时就可以松开回车键了。
13.开始输入命令                   usb start                                这个命令会扫描 U 盘。
14.再输入           fatinfo usb 0                            这个命令会显示 U 盘信息。
15.再输入           fatload usb 0 0x82000000 WilliamTie     这个命令会加载 U 盘上的 WilliamTie 破解文件。
16.再输入           bootm 0x82000000                         这个命令重新启动自动升级。
17.等待盒子升级(降级)完成会自动重启。

然后是刷入石头ROM,第一次在这里被坑了,刷入石头始终不能联网,安装APP也不能用,
发热奇高,后来加装了散热,依然烫手。
后来百度才知道石头早已变石头了,团队不在运营了。
所以重新找了固件,再次刷机,这个坑就不再这儿重复了,喜欢石头的可以用ROM包1网上有教程,
https://pan_baidu_com/s/1P34B786NJ0PR0-Yf_mQoCg 提取码: iqb1
请将前两个_改成.恢复

欢迎探讨,谢谢

图片不好添加,都放后面了
下午找到方法,U盘考入ROOT   APK,插入盒子一键ROOT,然后使用盒子助手旧版本软件在电脑端打开,输入盒子的IP,连接盒子,然后就可以把自动升级等不需要的删除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类盒子散热都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类盒子散热都不大好

欢迎探讨

网友B:
现在就用的这个盒子,也是送了好几年,前几个月刚拿出来结果锁网,石头可以刷也没那么复杂,就是这盒子配置好像太低,看个清晰点的片就一顿一顿的,已经买了个二手斐讯盒子在路上

网友C:
感谢分享。
我搞了个DM1002,一样刷完石头盒子变石头了。
但我的英菲克i6双核刷了石头两三年了一直到现在都很好用,不知道这个DM1002的2.2.8稳定版就无法使用。

网友(2019-05-15):
好用的固件不易找到啊!
散热改的不错···
再打几个散热小孔就更完美了!

网友:
佩服你们这些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我搞了个DM1002,一样刷完石头盒子变石头了。
但我的英菲克i6双核刷了石头两三年了一直到现在都 ...

补充,后来发现机器并没有变石头。只是因为石头ROM停止更新,网站停摆,连接该网站的软件就不能使用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删除所有能删除的软件,然后重新安装新版本(我说成为石头是因为“电视家”不能用了,安装了也不行,最后发现原来是版本老了)

另外,刷机后的情况共享一下:
若联网升级,版本31.31.21->31.31.50 还是能够升级到大麦的最新版本。
不过本人不需要大麦广告,后来重刷,关闭联网升级。没有了开机广告,单纯了许多,是我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用的这个盒子,也是送了好几年,前几个月刚拿出来结果锁网,石头可以刷也没那么复杂,就是这盒子配置 ...

斐讯n1挺好用

网友D:
我也有个,TTL线怎么焊,有图片么

网友E(2020-02-23):
16.再输入           bootm 0x82000000                         这个命令重新启动自动升级。

我在这一步该死都是出错的。根本无法重启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TTL线怎么焊,有图片么

网变旁边有个黑色的3PIN,是后来焊接的,帖子有图片,找对电源,通讯线试一下就知道了,开机会自动发送数据,就知道是TXD了,升级完就没再使用了,没有好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再输入           bootm 0x82000000                         这个命令重新启动自动升级。

我在这一步 ...

线刷应该没问题,好久没玩了,没有好的固件,折腾没啥意义了

网友:
有空试一下

网友(2020-04-26):
我的阉割了USB口,USB的D+、D-和负极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类盒子散热都不大好

我的E900还好

网友(2020-06-29):
大麦盒子DM1001-1004-1005-1102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8273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类盒子散热都不大好

大麦盒子DM1001-1004-1005-1102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82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