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外研通圆柱形点读笔什么问题?怎么拆?

楼主(2019-03-26):
请问这个外研通圆柱形点读笔怎么拆?故障是充电不进,插上充电器就显示充电完成,而电量显示为0,没电不能使用。

网友:
扭出来的吧

楼主:
费了好大劲,扭不动

网友:
扭不动就是超声波焊接的,没有办法暴力拆吧,哈哈。拆得好说不定还可以用胶粘回来

楼主:
已拆开,就是插接然后胶粘的。现在是换了充电池还是不能充电,插上充电器就显示【充电完成】。有哪位是否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2019-08-07):
检查是不是有元件虚焊了。

楼主(2019-10-08):
此机后查还是充电电有问题,找不到配件不说,费用上也不值得。后采取把充电池正负机线引到外部,然后利用一个废旧老式手机的充电电路给它充电。也算是废物利用了。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