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改12v充电器。

楼主(2019-03-26):
这是一款老电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就改个12v电瓶的充电器吧!摩托车和面包车都能用。以备不时之需。

加装了一个船型开关。

改了一个可调电阻,外接线到机器外壳上,可以随时调电压给其他东西用。电压11-15v左右。

加了个电流电压表,
这个表最大支持10a,目前只接了电压显示,没接电流显示,改天再接上。

马上测试一下,给摩托车电瓶充电试试。
估计电瓶电压比较足,充电电流只有0.9a。
电压跳到13.8v,由于这个充电器没充电保护,不能调太高,怕充坏电瓶。

网友A:
不错,很有用。就是不能自停

网友:
我也改过,同款表头

网友: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应该加个调流,充不同容量的电瓶电流是重点,截止电压都一样,所以不用调节

网友:
用个铁心变压器加调压调流模块  随便移动没有放炮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有用。就是不能自停

增加一个10小时的,防过充倒计时插座,应该能大概自停。

网友:
0.1c调流充就可以调高点,一年一次0.1c充到16v完全充电

网友:
电瓶充电器不是用脉冲比较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个调流,充不同容量的电瓶电流是重点,截止电压都一样,所以不用调节 ...

如何加,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上上,到底12Ⅴ瓶该充到多少伏为好?14.4?15v?16Ⅴ?各说各法,糊涂了。

网友:
电脑电源相对于别的电源来说,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体积大点。

网友(2020-10-07):
又长见识了,电脑电源万万岁了

网友:
有时间我也改个试试

网友:
我前些天也弄台,旧的250w长城电源。只用12V给充气泵等车用电器供电。可以在家给电动车、单车充气。

网友:
电位器好评!

网友:
抽屉里一个电源都藏了好久,最后还是去了垃圾站

网友:
可以改造给电瓶车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