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手电钻换夹头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最近想买个小巧的电动螺丝刀,放单肩包里出门修打印机,看了好多都是左边这种三爪的头了,使得本来就长的机身加上批头更长了。 然后突然看到牧田df030这种设计,真心喜欢,可是钱包不喜欢。  然后有了改头的想法,但我也是一个新手,有很多配件都叫不上名字,淘宝搜索也没个方向。

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我这想法 能实现吗?  需要买哪些配件呢? 最好能说下配件名字,我按着搜索。

  我已经买了一个二手机宜家费克沙7.2V锂电螺丝刀,400转,无极调速,同心度也OK,拧螺丝感觉还可以,用来练练手,如果可以就按着这个型号来改了。

网友:
你还别说,我怎么就没想过改头呢.....还是别改了,嫌贵就买个便宜的用就好了

网友A:
现在有不少品牌都有扭力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不少品牌都有扭力批了.

扭力批没用过呢。。 会不会把螺丝拧花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扭力批没用过呢。。 会不会把螺丝拧花呀?

第一个叫电钻,与电机、变速箱连接的输出,是三爪的夹头,主要用途是夹紧钻头,钻孔用,附属功能是夹紧批头,可以拆装螺丝;
第二个叫扭力批,与电机、变速箱连接的是六角柄批头座,主要类型有直塞的,卡箍固定的、磁力吸附的。

电钻的变速箱与三爪夹头如何连接的,扭力批的变速箱与批头座是如何连接的,这个要完全搞明白,而且要找到合适的改装件才可以!如何才能搞明白?有两类人,第一类人,经常拆装维修各种电钻、起子机,对其内部结构很清晰,总结出不同电钻、扭力批,输出轴固定方式,第二种就是洋二玩家、卖家,他们过手的这类工具也比较多,经常拆装、拼装、组装各种洋垃圾!

至今没有一个坛友,写过这种总结性的帖子放在论坛分享!

在闲鱼里,在工具群里,偶尔有人展示过这样的情况:
例如:
18v米沃奇的1/4六角柄输出的冲击批,改1/4方头电炮;---改输出头
12v米沃奇角批,改12v角向扳手;---改输出头
3.6v扭力批改3.6v冲击批;---改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叫电钻,与电机、变速箱连接的输出,是三爪的夹头,主要用途是夹紧钻头,钻孔用,附属功能是夹紧批 ...

谢谢回复,我也只是一个想法。 有看上的牧田DF030,就是太贵,狠不下心买

网友C:
改装不知道,不改装可以买个快脱延长杆,用25mm的批头,也方便。要不就买个7.2v的 直接就是六角的,比如得伟680之类,品种多了去了。

网友:
卸掉钻夹头,确定主轴直径。淘宝搜索钻连接杆1\4六角柄这个东西,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找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4392330392

网友E:
修打印机6220这类既便宜又轻巧

网友:
不行的,机构不一样,
你夹一个快装批头,但没有打击功能,变速箱不一样的,

网友F:
如果已经拥有3爪夹头的充电钻/批,8楼、9楼坛友所推荐的应该就是最简改装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已经拥有3爪夹头的充电钻/批,8楼、9楼坛友所推荐的应该就是最简改装方案了。 ...

这种改装不知谁玩过,我表示怀疑和担心,改装之后并不好用。

电钻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但是电钻正转的扭矩远大于反转,或者说电钻反转时扭矩会很小;
电钻输出轴与夹头,一般是反丝螺丝固定,这种结构,反转能承受的扭矩比较低;

电动起子机则不同,电动起子是用来拆装螺丝的,正转与反转要求的扭矩都比较大;所以,电动起子的批头座与输出轴,一般是用销子固定连接的,所以正反两方向能承受的扭矩是一样的;

电钻的这种改装,输出轴加上转接批头座,这种结构,依然是反丝螺丝固定吧?能承受的反转扭矩有限,在拆卸螺丝时,可能会扭矩不够导致批头座脱落!

类似的情况,玩过电磨的都知道,电磨在打磨抛光时,尤其使用软轴时,严禁反转使用,结果将导致软轴报废(电磨只能正转没有反转的开关)!还有角磨机也是这样,不能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不知道,不改装可以买个快脱延长杆,用25mm的批头,也方便。要不就买个7.2v的 直接就是六角的,比如得 ...

就楼下那种,看见过的,在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找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4392330392

看见过的,这个也在考虑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打印机6220这类既便宜又轻巧

松下6620? 个人觉得不好看呀。。

网友G:
电钻的原装夹头直接夹一根1/4的批头延长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钻的原装夹头直接夹一根1/4的批头延长杆即可

我就是因为夹头相对于快拆要长一些,才想改的,这样机子更短一点
  夹头再加个转接头 不是更长了。。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装不知谁玩过,我表示怀疑和担心,改装之后并不好用。

电钻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但是电钻正转的 ...

回答仔细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