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坛友福利的电动工具

楼主(2019-03-26):
前些时抢了一个4串的双速电钻,一个外贸12v冲击批一电一充,一个充气泵。谢谢坛友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谢谢!

出差了近一个月才开始使用,双速电钻用量少,还算不错,价格便宜。

冲击批电池不能用,拆开电芯2个坏的。冲击批做工是真的好。让坛友看看能不能再找个电池,坛友很爽快答应了

充气泵接口有问题,漏气,换了密封圈也不行,拆装两次非常难插入,密封圈被接口“切”坏,接口也搞坏了,跟坛友说了看看怎么办,后来买了一些配件让坛友一块发了,就把坏管子拆了扔了。

这次买了2个12V电机和2个12V充电器。运费19很贵,不过送了电池也算很划算了。今天收到,有冲击批的电池和座充。没有发充气泵管子。说可以退款,运费什么的麻烦,我还是想用这个气泵的,就让帮忙解决一下,坛友也答应了。。

下面拆了充电器和座充,为什么要拆,因为有问题
这些东西,还有个电池没拍进去

电池充电,没反应,保护板也很简单

对比原来的充电座拆

下面的是这次送的,看到电池端接线没有?接到了T口上?竟然会有这种情况?

然而这个板子是什么作用?

再看这个原来的,充电器本身已经有转灯了,这里的电路是什么作用呢?不管怎么样都是绿灯闪,这次送的只有红灯亮,因为是和充电器并联的LED,绿灯没反应,就算是充电器转灯,这两个座也无动于衷,这板子有什么意义?我把新送的绕过板子直接接到电池端上了。

另外转灯后电池电压有12.9V,带不动电批,看来是电芯又不行了,为什么会这么高电压?保护板没作用?充电器没转灯断电?

接下来看看充电器,空载13多V

这充电器看着真山啊,太简单了吧,那转灯电路看看

拆个原来淘宝买的12.6V容量型电池组赠送的充电器看看

这样比较一下,,,,,没法比

估计电池是被这充电器充坏的,难道电池保护板也不起作用?

哎,3个充电器都不敢用了。一个原来冲击批付带的,两个这次买的,3元一个。不过电机是真便宜,550的电机。

今天订了2套3串电芯回来换掉。还要再买充电器用了。

坐等好坛友补发充气泵管子。

上述问题请大家指教。
补个保护板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里面的那块儿板子。看样子曾经被厂家改过,vout+直接接到了vin+上,vin-和vout-中间只有一个R050 ...

咱俩这个座充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电池端没有NTC,所以不加上拒充电的。

网友A:
座充有电源开关管加上电源线,需要一定压差才能使电池串才能转灯,座充有芯片保护加上电池保护板也有保护功能,双重的所以这个座充比那个带大电阻简易版的好,且充电后期好像是脉动断续充电。补张加NTC的图,这个NTC应该装到电池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电池里了,ntc是原来笔记本电池板上拆的

注意一下:插到座充上时电池端与座充端正负一致,你这个电池保护板与我那个不太一样。他家座充与保护板好像有多个版本,有时相互不配套

网友:
真是越来越复杂了!你这种保护板与我的那种好像很相似,已经是我见过的第四款伟泰克电池包的保护板了。你说的T触点所对应的保护板上的焊点标识是不是C-(还有一款保护板上标的是C+)?如果是,那应该是用来充电的一个极,刚好对应于你前面展示的第二个充电座(板子电路很简单的那个)。所以,不同的电池包要匹配不同的充电座,随意混用是不行的!下面是我的一款电池包和保护板:

网友A:
充电器13v多与那个带芯片的座充用正好,低了充不满,我已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13v多与那个带芯片的座充用正好,低了充不满,我已试过了。

转灯停充吗?转灯后电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灯停充吗?转灯后电压正常不?

转灯停充电压正常,我是用可调电源输入13.3V。

网友A:
对了,那个红胶盖着芯片的座充要加个10kNTC或电阻作检测。

网友:
谢谢分享。。。。。这属于中国好坛友!优惠幅度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灯停充电压正常,我是用可调电源输入13.3V。

三节应该12.6V电压 ,超过这个电池寿命会缩短

网友:
刚好偶发了大虾改这个电池的帖子
那个接T触片也没错,是版本不同,像大虾那种就是用T来充电,靠充电器转灯,座充只是个转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节应该12.6V电压 ,超过这个电池寿命会缩短

12.6V不转灯,需要一定压差,我开始是用可调电源12.8V不转灯慢慢调高测试出来的。

网友:
这种充电器随时都可能给你放个烟花看看!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木牙膏了帮顶先,我的电动螺丝刀也漏发了,江浙沪运费11,唉,说是给补发,等着吧

网友:
电池没这么容易充坏的,估计还是放久的原因,高压小电流复活试试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有时间玩的。。。

网友:
卖家还不错,虽然东西一般

网友:
楼主可能对于充电钻电池包接触不多,其实很多都是通过中间那个触片(C-或C+)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那个红胶盖着芯片的座充要加个10kNTC或电阻作检测。

这个是里面的那块儿板子。看样子曾经被厂家改过,vout+直接接到了vin+上,vin-和vout-中间只有一个R050电阻,相当于直充了

不知道你的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充有电源开关管加上电源线,需要一定压差才能使电池串才能转灯,座充有芯片保护加上电池保护板也有保护功 ...

谢谢兄弟,这样看来我的座充是被厂家改成直充的,所以才把电池充坏的,我重新改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