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 iRobot braava380t 机器人电机(原创)

楼主(2019-03-26):
iRobot braava380t 电机问题貌似非常多,很多时候开机红灯报警,基本上不是电池不行就是电机坏了,换个二手电机要80元,换个全新电机要150元,成本不低。
380的电机使用的是碳刷电机,而且带有码盘,码盘和轴承是焊接好的,想拆开修基本难度500%,但是很多时候电机看起来很新,但是就是不能用,用5V工作电流可以达到300mA以上,甚至1A以上,机器人认为电流过载堵转报警。
下面就给大家一个拆机和维修的思路,经过测试暂时没有问题,只看是否能用住了:

这是一台有问题的机器:

开机就报警红灯,用可调电源测试电机电流,发现空转电流很大:

下面开始拆电机,底部贴纸下面有4个螺丝:

准备拆轮子,用钳子旋转盖子就下来了:

需要一个卡钳,去掉卡环:

拆掉定位环:

取下定位环:

拆下轮子:

螺丝拧掉后就可以卸下电机了:

这个就是坑爹的电机:

看下标志牌:6V电机,带减速器

这个就是坑爹的码盘,焊接在轴承上面的,一般人取不下来:

拆开减速器:

减速器的盖子:

拆下减速器的齿轮组:

来个全照:

再来一张齿轮的照片:

-----------------------修----复----分----割----线-----------------------

下面开始就是修复这个坑爹的电机了

    维修思路:这个电机采用的是碳刷,出问题也多半是碳刷触点坏了或者碳粉过多,引起轻微短路造成电流过大,既然要解决电流过大,就要清理掉碳粉,拆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码盘和齿轮都是固定死的,空间有限。于是我们就要用到2个东西,一个是高压洗牙器,一个就是95%的无水酒精,目的就是冲洗掉碳粉。
    这个修复方法只针对内部碳粉过多轻微短路的电机,对于碳刷磨损严重,或者触点烧蚀严重的电机是没有效果的。

当然还有一个电池,用于让电机自转中清洗内部。

95%的酒精能让内部干燥得更快,也不会造成锈蚀。

看下清洗出来的碳粉:

洗得差不多了,把电机丢进酒精杯子里空转几分钟:

然后就是烘干,接上可调电源通电5V,开始电流可能会有2A左右,不要急,让它转一会,电流就慢慢下降了,内部剩余的酒精被自身发热挥发掉后电流就正常了:

以上维修完成,至于能用多久就随缘了,也许1天,也许1年,也许不会再坏。
顺便打个小广告:需要改造380机器人锂电池供电的朋友可以来我店里看看,这里有专业的2S平衡充保护板和2S分容好的电池包,还有改机教程。

网友:
清洗生锈的烂电机我以前也弄过,虽然没有洗牙工具,但是在供应买了100件起批的的象鼻喷瓶,把象鼻喷瓶导管用打火机烧软拉细,然后从中间剪断,慢慢的剪到可以喷细水柱。做好喷头后可以往喷瓶加工业酒精,可以手动喷酒精清洗。楼主的电机减速箱空间很多,可惜的是没有用行星齿轮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