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我的6225做个充电器

楼主(2019-03-26):
浅了这么久,发一下贴,以前有拆一些好东西都没有记录下来。以后有时间尽量发,这次这个太简单,只是做个开头。

网友A:
做的不赖,这个可以有
期待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赖,这个可以有
期待楼主的大作。。。

太简单的东西,只是发发留个念,督促自己以后多发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简单的东西,只是发发留个念,督促自己以后多发贴

你这是在魅色充电器输出端,焊接加了一条线,用4.3v输出给电池充电,对吧!
我当时是找了个手电筒4.3v充电器,给6225的18650电池直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简单的东西,只是发发留个念,督促自己以后多发贴

凡事都有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魅色充电器输出端,焊接加了一条线,用4.3v输出给电池充电,对吧!
我当时是找了个手电筒4.3v充 ...

是的,只是引了两条线出来

网友:
简单可行,就是好办法!

网友:
我做的6225电池是可换电芯的,觉得更方便,没电了直接换。

网友:
有这种手艺,怎么还给6225贴皮 ,直接打磨、抛光,不比原装差。

------800、1000、1200、1600、2000目,手工打磨比较好,最后直接汽车漆面抛光(最细腻)走几遍,再拿羊皮或麂皮上润滑脂做最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