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接口不匹配,改装

楼主(2019-03-26):
坛友的福利。电池接口不匹配,改装……

网友A:
把钻打开 两个接口换换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钻打开 两个接口换换不行吗

不行,电钻插槽太窄了,可否在电钻底座下加一个宽一点的转换槽?

网友:
怎么固定在上面?

网友:
老哥手艺可以的 真棒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瞎折腾,借鉴坛里高人们的创意而已……

网友:
非动力电吧?不好

网友:
这个电钻用牧田款的电池,

网友:
刚看了不是牧田款的,手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