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力出奇迹之后的飞线

楼主(2019-03-26):
之前朋友送了我一个小鸡的蓝牙游戏手柄,
有一天发现充不了电,拆开一看才知道microUSB插口被我捅坏了

拆下接口后发现焊盘都掉了
万幸周围有测试点,是和接口联通的,
可以装个别的接口再飞线上去

接口的话,我不打算用microUSB了,一是太小不好焊的原因
二是这个手柄,我偶尔要用有线模式连电脑,玩玩模拟器,
这个接口就比较松,容易把线拽掉,影响游戏性

所以我决定用回会古董MINI USB接口,这个接口我这没有新的了
特意在一台摩托罗拉 坏手机上拆了一个下来
,成色状态都还不错,引脚又长,方便焊接一些

原来的焊点正好能对的上这个接口

MINIUSB线的话,我有的是,相机的、手机的、手绘板的还有好几条新的没开封
这个接口插线的手感我觉得要比microUSB要好,钩针是做在接口外壳上的,而不是数据线上,
不是太紧,也不是太松。缺点就是外露的开口比较大,容易进脏东西

灵魂飞线,用的都是镀银线,线组小,而且比较粗,而且外皮都有一层很薄的橡胶皮做绝缘

正面也加强一下

外壳后面我锉大了一些,
造型的话,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换过接口的,

插上电池,全部重新装回去
可以正常充电了
————————————————————

然后就是在5、6年前在论坛换购的这个定制优盘
算是论坛的第三版了,好像是联阳IT1167的方案
闪存还是MLC的,4G双贴,
(主控的的字被焊油盖住了,看不清,记得大概是这个)
这个优盘我一直拿来当系统维护盘使用,做了一个PE启动还量产了一个WIN7 的CD-ROM,
前几天借给同事装系统,就被弄坏了.......无语

D+的焊盘掉了,GND的也快了
还有一点点连着没掉

万幸,扯掉的焊盘还留了一个过孔,测到了D+在主控上的引脚位
飞了一根线上去。有两颗比较歪的电容是我后补的
我在拆座子、飞线的时候,嫌电容碍事,拆了下来,但后来后来又蹦了不见了,就补了两个新的上去
这两个地方不补不行,我上机试过,会认不到盘

原来的插头已经变形了,
换了一个双面都可以插的那种

塑料底是亮黄色的,看起来也比较骚气

线就从孔底下,走到插头前面的,还比较隐蔽

我知道这种插头没有传统的那种结实,
但这个优盘用的机会相当的少啊
也不是天天需要装系统,双面的就图个方便

装壳,打胶。
板子上还有数码之家的LOGO呢

这个优盘原来的插头,金手指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啊,用了这么多年了,还是黄灿灿的
比一般的插头好不少,可惜铁皮变形被弄坏了,以后找个好的装上去还能发挥余热

(左数苹果数据线、数码之家U盘、1元一套的USB-A套件)

————————————————————————————

(完)

网友A:
飞线不错,miniUSB的要好焊线一些

网友:
飞线手艺赞一个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飞线可以

网友:
应该用胶在加固一下

网友:
明显,原来就没焊好

网友B:
没想到U盘能正反插。应该把手柄的接口,直接升级成TypeC不分正反。

网友C:
不错,看起来飞线好销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U盘能正反插。应该把手柄的接口,直接升级成TypeC不分正反。

我试过type C接口,带pcb板方便飞线的那种塞不进去。主要是后面太长了,那个地方还有块电池,会被顶住。其实最合适的还是原来的micro USB,装上去的这只mini USB还有点顶,要不是引脚可以往下塞,不然电池都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看起来飞线好销魂

哈哈,的确如此。其实换正常的漆包线飞线,可以控制的更短的。我这没有粗细合适,就用镀银线和耳机的漆包线来了。都有点硬,盘圈盘的太密会断掉。只能这么销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不错,miniUSB的要好焊线一些

我的烙铁还是T12那种小刀头。micro USB焊是焊的上去,就是感觉锡有点少,没那么牢固

网友:
好的microUSB头,其实可以卡得很紧,因为有两个伸出来的卡扣

网友:
手工赞!!!饱满圆润手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