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trochilus蜂鸟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一)

楼主(2019-03-29):
家里原来换的康巴丝石英钟机芯经过4年的使用,走走停停走时不准了,从网上先后买了六个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石英钟机芯,进行拆机、误差比较,今天先发一个叫蜂鸟的机芯。

这个叫蜂鸟的机芯非常好,价格虽然是杂牌机的价格,拆机后发现设计和质量却是高档机芯的品质,做工和用料都很好。

机芯里面的塑料齿轮光滑,磁钢厚实形成了闭路,保证了动力足计时准确。对比什么康巴丝等垃圾,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与进口高档机芯有的一拼。
从脉冲转子到秒轮的传动齿轮数量,过去跳秒的机芯,一般采用两级驱动,扫描的机芯一般采用3级驱动,而这个蜂鸟也像近几年的新设计,采用4级驱动,保证了平稳启动、大扭力传导和柔顺静音。

驱动线圈硕大饱满,与其他品牌一样,电路板上除了牛屎封装的集成电路,外面只有一个原件——晶振,但制作工艺和质量不错。

为了保证电池弹片的稳定,后盖的两端专门设计了2个延长爪,扣上后盖时,正好压在电池的正负极触片上面,保证了与电池的良好接触。

通过近3个多月的测试,使用新碳性电池(电压1.6V),与手机上的网络时钟对比,100天的正误差是30秒,即100天快了30秒,月误差10秒。电池电压变成1.5V下降了0.1V。

总结:通过实验,感觉这是一款不可多得的、舍得下本钱的机芯。看外表这是个质量很好的东西,用卖家的话说,是优于霸王、太阳机芯 0.5秒级的机芯,而价格只有它们的一半。关于电池,卖家推荐使用碳性电池,但经过试验,用在血压计、玩具等大电流电子设备中使用过的二手碱性电池,电压降到1.1~~1.3V的南孚电池也没有问题。特别是分别用1.5V的碱性和碳性电池测试电流,最大电流分别是130uA和120uA。耗电量不是很大,而且用碱性电池电流也没有突增很多,说明驱动电路的设计还是比较稳定的。

系列贴链接:
一、trochilus蜂鸟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98(出处: 数码之家)

二、jiali佳丽M2008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03(出处: 数码之家)
三、静音闹机扫秒机芯S5888闹钟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50(出处: 数码之家)
四、仿古铁艺镶嵌钟表头扫秒机芯拆解(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四)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63(出处: 数码之家)
五、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0(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
发现一处笔误 “电池电压变成1.5V下降了1V” ,应该是想说下降0.1v吧

网友:
线圈不错,绕的很满,电机旁边黑颜色齿轮,采用防反转的齿槽设计。

网友:
很不错的机芯

网友A:
哥们,哪里买啊,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哪里买啊,给个链接吧

准备发个拆机系列,等你比较完再决定选择哪一种,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没有发链接,在要在x宝搜索trochilus蜂鸟就能找到

网友:
花100多天测试,厂家应该给你测试费广告费。要是我估计直接买一个精工安上完事了。

网友:
大牌子的准时些

网友:
听说秒走表芯咔咔响,但是省电

静音机芯安静但耗电多些。

网友(2019-07-28):
有没有买的链接啊,直接买就是,省的找,况且找到的说不定又是个假货!!!

网友(2020-05-21):
买了3个蜂鸟,3个佳丽回来
蜂鸟好评!
声音超小,和霸王一个级别,耳朵贴上才能听到声音,10cm以外,听不到声音的。
准确程度嘛,3个,一个是0.5秒级别的,每天误差0.5秒以内
另外两个是每天慢1秒这样,这个对其他杂牌机芯来说,绝对超值!

佳丽的声音稍大一点,反正装表上之后,偶尔还能听到点声音,可能是我房间小,哈哈
误差也有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比市面上常见的普通机芯,以及杂牌机芯都好很多。

网友(2021-07-26):
trochilus蜂鸟现在搜索出来只有两家,而且要50多元!

网友:
家里有个钟跳秒机芯是miyota 很稳定十多年了
还有个是霸王扫描302机芯也还行

网友(2023-01-26):
值得学习,也看看我的

网友:
价格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
多少钱,我这前PDD买了自动对时的,还要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