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关于ps3109主控固态硬盘的积累心得

楼主(2019-03-26):
  本人从过年前到现在闲的无聊研究自己diy固态硬盘和u盘。从咸鱼上总共买了七八片使用ps3109主控的坏ssd固态硬盘,通过拆芯片测试总结得一点心得,在此分享给有此爱好的玩家。

在买来的这些ps3109坏固态硬盘有(影驰和金泰克,apacer)都是掉固件,只认20m的,这也说明了主控板没坏,是闪存芯片有问题了。重点在下,注意看了:
  在拆这些坏固态的闪存芯片测试后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ps3109固态硬盘(4片32g或8片16g)的闪存芯片第一片都是坏的,除了第一片是坏的其他后面几片都是好的(好到只有原厂坏块),第一片闪存坏的程度则是大部分换u盘板上都认不出来(完全损坏),少部分换U盘板上能量产也是坏块很多。所以得出的心得和经验就是:如果你的ssd是ps3109主控并且掉固件变成20m的话绝对是第一片芯片快牺牲或已经牺牲了,不要像我以前一样还去想着升级固件或者去买治具重新开卡再用,就是有了治具你还得再有一片相同的闪存把第一片替换掉。遇到这种问题只能拆芯片换sm2246的搬板或者做u盘。

网友:
这么可怕的吗......我手上一个apacer的闪存拆了准备移植到其它板子上呢,这么恐怖,怕不是移植后疯狂掉盘

网友:
差不多把,群联在3111前算法落后

网友:
第群联一片穿了都是阿弥陀佛了。。。你不知道JMF的臭蛋隐藏的多么诡异。。。。。

网友:
很有用处的经验啊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反正见到群联的都别想了,直接拆

网友:
被楼主这么说的心发慌啊。拆了10片,合计80片闪存,压箱底去了。只测了3片闪存有空洗干净闪存上清空架跑跑。

网友A:
哪个才是第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才是第一片?

主控板上标着序号最小那片。一般是上面还贴着一张纸写着120g的字样。

网友:
3109能存活下来都是奇迹,写入放大很大,二手如果收到是不认盘,基本已经写挂了

网友:
PS3109,3110,3111问题很多。3109当时出了一大批性能很低的盘,看了都没啥兴趣

例如3111掉固件(固件变SBRM),或者写入后直接进入RAW中只读模式(固件末尾的.变W),比较恶心

我觉得如果出现楼主这个情况,只能说明固件的磨损均衡做得很差。正常情况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你看SMI管理的还是比较好的,可以看看开卡程序都有详细的信息提供(前提是你颗粒本来都是正常的,品质没问题的那种)

还有就是3109更新固件还是值得赞的,不像3111似的。不同颗粒类型,固件根本不通用,然后 有些新固件,S11Flasher根本不支持打包(最近坛子有些人老问为什么执行cmd后无法执行,那就是这个原因了,建议用符合字节大小的来生成就可以了,文本文档里面写的很清楚)。还有一般人没啥经验就不建议自己去更新固件了,否则....

我觉得群联的这种模式很烂,至少开卡需要磨具的这种模式很烂,因为你想买都买不了

网友B:
我拆过几种3109的,只有遇到过一次你说的第一片闪存坏,
1.是双贴152,128G,颗粒是L95B,拆下来无新增,RDT全原厂无新增、拆了4个,0坏
2.是8贴NW702,这个盘我拆不下10块,颗粒是L95B,RDT全原厂无新增,8贴2246EN读520写190,拆了大概100多片都全都正常读ID开卡Pass
3.是4贴TSOP 窄体,颗粒是8DFLTA2D,拆出12片只有一片坏,坏的那一片是坏了1个CE,我在2246EN指定CH-CE能开16G出来,而且剩下11片RDT全原厂坏块,4贴2246EN读500写220
4.是4贴TSOP宽体,颗粒是L95B,RDT全原厂无新增,8贴2246EN读520写160,RDT原厂坏块无新增,这个拆了20多片,0坏
3109用的镁光L95是一种很神奇的型号,能在2246EN里选eL95B,而且能正常开卡跑圈都OK,N开头的,P开头的都是可以选eL95B,
我用的测试架能放4片闪存,
宽窄TSOP BGA88 132 136 152通杀,我有十多个这样的架子,RDT的效率比安国慧荣扫坏块高几倍,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几种3109的,只有遇到过一次你说的第一片闪存坏,
1.是双贴152,128G,颗粒是L95B,拆下来无新增,RD ...

我手头有差不多一百片64GB的3109,东芝19nm的颗粒,因为单颗16GB太小我都懒得拆它,我又不缺U盘在闲置呢

不过我手头的盘都是好的,所以没法测试楼主说的这个情况

但如果真的话,是不是说明3109的固件算法有问题?

不过我手头有一个240G创见的盘(其实主控就是PS3111),配的两颗NW838和一颗837组的240GB,不知道这个什么情况(盘的故障就是只读模式了,能够读取,但是无法写入。看SMART除了平均擦除次数到了502之外,其它参数都是正常的,临界值都没有)

我一直想拆它下来转到2258XT的盘上开卡试试,就是懒得弄

网友:
都是第一颗损耗严重,难道是固件策略有问题?
这些SSD平均用多长时间坏的?厂家给的保修期是多少?
如果是通病,厂家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几种3109的,只有遇到过一次你说的第一片闪存坏,
1.是双贴152,128G,颗粒是L95B,拆下来无新增,RD ...

可能我手气比较差吧,我拆的第一片大部分直接是坏的,上u盘板子直接不认,其它能认的u盘量产能产出2/3容量但跑圈过不了,u盘板是cbm2199,ecc选0量产的话一半容量都不到但跑圈能过,量产一次时间还特别长,所以测试的次数也不太多。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是扯淡

网友D:
拆过7块群联3109板子,都是4贴镁光宽体闪存的,没遇到坏的,安国和慧荣测试都是坏块3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是扯淡

我只是个人经验,就好比盲人摸象,摸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比不了你们专业的,你们是专业人士知道的比较全面但你们就是死死捏着不肯透露一丝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7块群联3109板子,都是4贴镁光宽体闪存的,没遇到坏的,安国和慧荣测试都是坏块30以下 ...

我的ps3109碰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用nw702的坏块多2199主控u盘能量产14g。用IG58G2SAPH的直接不认,用DT68G2SAKC的32g量产出27g但跑圈过不了,把ecc设0量产得12g跑圈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手气比较差吧,我拆的第一片大部分直接是坏的,上u盘板子直接不认,其它能认的u盘量产能产出2/3容 ...

有没有可能是锡珠熔点高些,吹太久吹爆的。不知道你的习惯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