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epub,mobi,azw3这三种电纸书格式哪个最常用,支持的阅读器多

楼主(2019-03-26):
计划买一本电纸书,不知道除了亚马逊kindle,还有那些牌子值得推荐的?

网友:
ePub azw3 mobi 有何区别?(转载的)

ePub(Electronic Publication的缩写,意为:电子出版),是一个自由的开放标准,属于一种可以“自动重新编排”的内容;也就是文字内容可以根据阅读设备的特性,以最适于阅读的方式显示。EPub档案内部使用了XHTML或DTBook (一种由DAISY Consortium提出的XML标准)来展现文字、并以zip压缩格式来包裹档案内容。EPub格式中包含了数位版权管理(DRM)相关功能可供选用。

关于azw3和mobi到底有何区别?

用了那么久的kindle,azw3和mobi格式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该选择哪一种格式更好呢?

想了解以上问题,就跟着资源菌来看看吧!

什么是azw3和mobi?

kindle电子书的格式是kindle format,简称kf,是亚马逊的私有格式。

mobi是亚马逊早期的电子书格式,版本号为kf7,无法支持稍微复杂的排版,后来亚马逊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推出了azw3,也就是kf8。它填补了mobi的缺陷,大大改善了mobi内容排版上的一些不足。

azw3和mobi我该选哪种比较好?

简单来说:

1.如果kindle版本在5.6及以下,希望图书有封面,可以选句标注,最好选择azw3;

2.如果kindle版本在5.7及以上,希望图书有封面,可以选句标注,最好选择mobi;

3.如果需要启用生字注音,kindle版本需要升级到5.8.7,选择azw3(不能选句标注);

4.如果需要多平台同步,那么就选择mobi,并通过邮件推送至亚马逊账号,但代价是可能丢失封面和嵌入的额外字体。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30

前阵子刚买的Kindle Paperwhite4开箱。Kindle不支持epub,MOBI支持,网上找的资源大部分都有mobi和azw版,肯定不用担心了。

网友:
发现同样的书,epub格式比mobi格式的容量小

网友A:
我喜欢在电脑自制CHM格式电子己,然后放手机用掌阅看

网友:
我喜欢在电脑自制CHM格式电子己,然后放手机用掌阅看

看到侧面的索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在电脑自制CHM格式电子己,然后放手机用掌阅看

读书巴士还能用吗?

网友B:
买一个安卓系统的电纸书,想看什么格式就装什么APP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安卓系统的电纸书,想看什么格式就装什么APP

你好,按你这么说,我如果要用墨水屏的阅读器,那么是不是要买Kindle Paperwhite来刷一个安卓系统,再装一些APP,就任何格式的书都可以看了?
按你这么说,刷安卓系统比刷多看系统好啊
不过据说安卓系统费电

网友:
如果原生不是安卓系统的,估计不能刷为安卓。使用安卓系统的电纸书是要稍微费电一些,特别是一直开启wifi的时候,我一般是缓存了书下来关闭wifi来看,充满电半个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