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箱故障解决,同时改造为有源无源两档控制方式。小结作业。

楼主(2019-03-26):
前些日子,音箱故障,经过各位坛友指点,是电位器坏了。主音箱的不起作用了。所以声音非常小。今天终于到货了电位器,就赶紧换上了。换上之前,先研究了一下这个电路图。也明白一下其中的道理吧。算是最近几天忙活的一个总结作业吧。

换好电位器后,通电测试,发现不错。接到电脑上,打开音箱电源,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两个都可以工作了。但是我又接上我的车机,发现工作的不好。主音箱还是音量音质都不是很好。我从论坛上搜索答案,原来有源音箱不能用车机来驱动的。会导致问题。必须用无源音箱。有人也提议可以加开关控制有源无源工作状态。我一看有戏,正好有单刀双掷开关。我找出来,立即行动,说干就干。把主板上的主音箱喇叭线焊下来,接开关中间脚上,两侧分别一个接车机信号,这个信号我接了一个莲花座。把四个莲花座拆成两半截用了。正好可以接在双掷开关的一头作为一路信号,另外一端接主板上主音箱信号引脚。这样就可以用来进行单刀双掷的控制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有源工作状态还是无源状态。正常情况就是如果用电脑或者手机作为音源,则用有源工作方式,如果是接车机这样的,就工作在无源状态了。

做好了后,经过测试,发现效果如我们所愿。很正常的了。

通过测试,还是发现两个音箱的声音不太一样。原来我是接的车机输出信号时,用的是右前方、右后方的两个信号引脚。这样接不好。我赶紧改为两个都是从前面两个喇叭引脚接线了。这次终于正常了。音质完美了。

楼主:
感谢老王的打赏啦。

网友A:
能手绘电路图的都是高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手绘电路图的都是高手哇!

多谢您的支持。我是电子技术控,本身就是自动化出身的。对电子技术特别热衷。遇到一个坏掉的电子玩意,在维修的同时,也非常希望把这个电路图原理搞明白了。以前搞过加湿器、自动上水茶水壶、速热水龙头、咖啡机、电热壶、多档吸顶灯、触摸灯、微波炉、ATX电源改造为可调电源、卫星寻星仪、单片机各种应用、人体红外传感器应用、白菜白光烙铁做了两个了。希望在论坛遇到更多的高手。很多思路都是论坛高手点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