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断升高的故障如何检修?

楼主(2019-03-26):
在网上找了张电路图,与我这个电源略有出入,我这个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有两个不同输出线圈,一个输出5V,一个输出18V,其它大致相同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一插上电源,刚开始测量5V输出正常,然后过了几秒钟,电压就开始蹭蹭的往上窜,到12V左右我就立即关掉了电源,怕再高就烧坏了
芯片是VIPer12A,输出TL431换成全新的,输出电容也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求教各位大侠,针对这个故障,还要检查哪些元器件?千万不要坏了芯片,不然没地方找个置换的

网友A:
TL431换了,连接431的分压电阻有拆下来量过吗,光偶有拆下来量过吗

网友B:
把431参考极连接的几只电阻检查下,如果正常,把光耦换了。

网友:
反馈环路失控,

网友:
5伏18伏,这是电磁炉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31参考极连接的几只电阻检查下,如果正常,把光耦换了。

是的,光耦坏了,换新的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换了,连接431的分压电阻有拆下来量过吗,光偶有拆下来量过吗

果然是光耦坏了,换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2021-11-25):
我有一PAS 20-36的输出也是不断升高,直到保护关机,一直查不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