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电子负载,完美的固定两个MOS管在散热器上。

楼主(2019-03-26):
以前攻丝失败了很多次,打孔也不准。
这次出奇的顺利,准确。
M3的丝,用2.5mm的钻头先打孔,然后攻丝,非常轻松。找个螺丝一试,正合适。
把两个管子夹的非常紧,并且以后拆卸也很方便,根本不担心松,以后比如管子烧了也很换,不费力。大点的也能夹紧。
这比单独给管子上螺丝接触好很多。
后面还有风扇,也很容易拆卸。

网友:
包点热缩管吗?

网友A:
我都用电钻攻的,手稳就行,一抖就断了

网友:
此法甚好,前后夹攻,两面都能散热。。。。。

楼主:
不在乎散热器一定大,重要的是接触好,风扇在中速允许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固定MOS管不好吗 也是俩丝

网友:
中间再打一个孔,上个螺丝就更完美了!因为小散热器都快被你拧成弧形了。

网友:
为了浪费电能,也是费劲心机

网友:
一般用铁片夹持的多,铝散热器厚也行

网友B:
手工打孔 分毫不差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不用打孔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电动车控制器得mos也是通过铝条夹持的

网友C:
看到攻丝失败,来握个爪。
打个孔攻丝m3,然后发现攻完螺丝进去能轻松拔出,继续m3攻到m4,还是拧了几下又滑牙不行了,只能继续m4攻m5,终于拧着服服帖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工打孔 分毫不差

功率管和散热器不需要绝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和散热器不需要绝缘吗?

散热器和外壳是绝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攻丝失败,来握个爪。
打个孔攻丝m3,然后发现攻完螺丝进去能轻松拔出,继续m3攻到m4,还是拧了 ...

多花点钱买个好丝攻,我之前买的一两块钱五金店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电钻攻的,手稳就行,一抖就断了

不可以,除非是大的台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到攻丝失败,来握个爪。
打个孔攻丝m3,然后发现攻完螺丝进去能轻松拔出,继续m3攻到m4,还是拧了 ...

丝锥要好一点,攻铝上点油效果更好,也可以选择挤压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丝锥要好一点,攻铝上点油效果更好,也可以选择挤压丝锥。

平时钻塑料问题不大,就攻铝这样,改天试试看用油的效果

网友:
我用775散热器,直接拧缝里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