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做耳机(新)

楼主(2019-03-26):
到了新站 老站资源竟然没同步过来 之前的精华都没了 可惜了
这次纯属闲的了 你们感兴趣的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4743
之前做过这样的 当时很多人对这个耳机感兴趣 当时懒得折腾 单独再去买材料麻烦哟~

这次是新计划里刚好需要这家的其他东西 于是乎就买了5套耳机零件 活动活动手

先列举一下需要的东西
万用表 测量用的 做了这么多次也怕正负极错了
黑色热缩管 做耳机护套的
一针管704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里面没多少了 后来又加了点

固定底座 方便焊接 最后还要用它把单元挤进外壳
手术刀 切割用 这个快
剪子。。。略
松香 助焊用 虽说我没用上
镊子 还有一个尖头的没上镜

尖嘴钳 后来换了另一个大的
T12头子还有焊台

这次用的是另一个焊台 充电那个没拿出来

现在是耳机零件部分 镀银耳机线 和之前那个帖子里用的一样

细节图

钛膜耳机单元 这个是个好东西

大中小三种尺寸的耳机套

数量很多

还是老方法 用烙铁加热铝合金外壳 之后胶水就会软化 然后用镊子夹住导音管 把单元拽出来
这个就是手感了 我是拆过好多了 已经熟练了

拆出来的样子

放一张横屏的

外壳里面还有个压线的卡子

单元上有黑点的是正极

先拆两对

耳机线就位

套上热缩管 长度不要太长 2cm就行

打火机烤一下 刚好做护套

把外壳里的线卡子取出来 这一步可以加热一下再取 然后把卡子还原成圆柱状 备用

耳机线穿过外壳

整理好的卡子

套上 这个比一般的钢丝卡子好用 不会夹断线 又能卡紧

然后压扁 等会这里会上胶水

开始焊接单元

正负极不能错 不然声音不对

开始上胶水

可以看到卡子那里已经涂上胶水了 外壳边缘也上了

这时候还要用到夹子 将单元挤进去

Duang!!!! 一条耳机就这样做好了 实际上做一条半个钟头

装进袋子 配上塞子

再Duang~一下 五条都做好了

垫子上都是残渣

这次的五条耳机等下我会发在交易区 纯粹闲来无事练练手 毕竟之前好多人想要

钛膜配动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81

网友A:
谢谢分享。。。。二鸡做的不错。。。。。

网友B:
跟我买的线材一样,单元我用苹果的羊毛单元

网友C:
这耳机单元居然是闷罐?没有调音孔?

耳机壳子是黑色的,704硅胶也有黑色的,那样比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二鸡做的不错。。。。。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买的线材一样,单元我用苹果的羊毛单元

苹果那个单元最好在苹果的外壳里用 因为他那个需要配合那个叫反射碗的塑料块 不然低音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耳机单元居然是闷罐?没有调音孔?

耳机壳子是黑色的,704硅胶也有黑色的,那样比价好。 ...

有调音空 一个在正面 一个在侧面 不过没仔细拍 你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来

胶水用黑色的没必要 毕竟在里面 看不到 再说我也没有

网友:
拍了一个,试试效果。

楼主:
现在就剩两条了 有想要的可以去交易区看看去

网友D:
请教大神,胶水用的什么胶水啊,401?3M,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胶水用的什么胶水啊,401?3M,还是啥?

这个用的704 一般建议用8000胶水 可逆性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704 一般建议用8000胶水 可逆性强

多谢,刚又看了一遍帖子,已经说了用的704,看来没看仔细。

网友(2019-09-03):
是在小匠音频买的吗?为毛不加调音棉?

网友:
我以为是从绕单元的线圈开始。看了才发现这种做法我一般叫换线。

网友E:
淘宝那种高温镀银线可以做耳机线吗,百度了下,做音响的很多,做耳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那种高温镀银线可以做耳机线吗,百度了下,做音响的很多,做耳机没有。 ...

拆机的? 那种什么女神线 海洋之心的不建议用 高温镀银线如果是特氟龙材质的不建议做耳机 听诊器效应太严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机的? 那种什么女神线 海洋之心的不建议用 高温镀银线如果是特氟龙材质的不建议做耳机 听诊器效应太严 ...

应该是特氟龙的线,抛开听诊器效果不说,对音质有提升吗,家里刚好有十来米闲着,突发奇想的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特氟龙的线,抛开听诊器效果不说,对音质有提升吗,家里刚好有十来米闲着,突发奇想的想试试 ...

有一定效果 但是听诊器效果会让你不想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定效果 但是听诊器效果会让你不想用

从未DIY过耳机,就改过一个蓝牙有线一体的,说真的,蓝牙模式下,音质简直是不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未DIY过耳机,就改过一个蓝牙有线一体的,说真的,蓝牙模式下,音质简直是不能听 ...

蓝牙还讲究啥音质啊 听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