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个36/15锂电

楼主(2019-03-26):
朋友的,朋友没花钱弄回来的,本来就是旧电池,时间长,内阻升高,鼓了!
现在换福斯特2500,8.2元一节,6并10串

旧电芯,单片内阻13左右了,鼓了,容量不知

排下,铝壳限制,只能如些排了

微调了下

点好了,比划了下,正板放下面

放进去试试,比壳高一点点,顶上有空间的,旧电池在边上

高一点点

线焊好了

焊点,有点粘针了,微微发黑吧,5v,1次脉冲35%0.01秒,停0,二次脉冲60%0.01秒

壳子和泡沫剤防水

准备装入了

希望能防雨

网友A:
长江电池不错的,我车前后电池原装是长江的,有次修车,后电池被修车佬调包了,回来才发现。。。。。

网友B:
搭车问下10串保护板不充电的问题,分口的保护板,输出输入的电压都和电池电压一样,不充电,如果在放电线上充电会不会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10串保护板不充电的问题,分口的保护板,输出输入的电压都和电池电压一样,不充电,如果在放电线上 ...

你测下mos1/3脚电压多少,正常有3串电压,放电口,在过高的电压下充不能关死,因为可以通过寄生二极管充,(有压降),当然充电器电压等于电池最高电压,就没事,我的一块板也是这样用的,充电口,大电流后坏了,pcb都糊了,你那个测两组mos驱动电压吧

网友:
谢谢分享,电池排列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测下mos1/3脚电压多少,正常有3串电压,放电口,在过高的电压下充不能关死,因为可以通过寄生二极管充 ...

早上试了下放电500毫安能行,不过一会就保护了,量电池电压还是38伏,这次充电器灯刚变红就变绿了。电压38。X。你说的法我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长江电池不错的,我车前后电池原装是长江的,有次修车,后电池被修车佬调包了,回来才发现。。。。。 ...

看来得把电池组焊死架子里面才行。我现在连自行车都要自己修了,因为修一个车把碗组,结果把好多零件升级加价,还好及时发现没换成卡飞花鼓轮组等,然后让修车的把我所有零件复原不要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得把电池组焊死架子里面才行。我现在连自行车都要自己修了,因为修一个车把碗组,结果把好多零件升级 ...

我摩托车都完全解体自己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试了下放电500毫安能行,不过一会就保护了,量电池电压还是38伏,这次充电器灯刚变红就变绿了。电压3 ...

对了,你看下检流电阻有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看下检流电阻有没问题

那个是检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检流电阻

你是板拍个照的看下

网友D:
老电池是科讯的??!!!我的有个48v的,单串落后,改成36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池是科讯的??!!!我的有个48v的,单串落后,改成36v的了!

老电池不知谁家的,可能是锰酸锂,最早玩过就是内阻变大。这个现在10个并后,5安,一晚上还有3.7v,到晚上就知道容量了,就是内阻大,壳子尺寸限制,还是上18650。我家的车现在用第二代钛酸锂!2c放电1000个循环无衰减,只是尺寸限制,能量密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