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Y808_DIY】ESP8266_OLED显示

楼主(2019-03-26):
用micropython驱动1306,列扫描,实现滚动显示。
点击图片可播放视频。

点击跳转到B站播放视频

代码,给需要的朋友参考。
# MicroPython SSD1306 OLED driver, 修改过的只保留SPI的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import framebuf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PI
import time

#初始化
spi = SPI(-1, baudrate=100000, polarity=1, phase=0, sck=Pin(2), mosi=Pin(0), miso=Pin(15))   #这里其实给了  clk 2 和 dta 0  miso=Pin(15))没有功能
oled = SSD1306_SPI(128, 64, spi,dc=Pin(5), res=Pin(4))    #dc=Pin(5), res=Pin(4),  cs给去掉了
oled.contrast(0) #调整亮度。0最暗,255最亮

#修改扫描方式
oled.write_cmd(SET_MEM_ADDR)    # 设置1306地址模式(扫描方式方向)
oled.write_cmd(0x01)            # 地址数值:0x00 水平     0x01 垂直        0x02 页

def cls():
  _buf = bytearray(128*64)
  oled.write_cmd(SET_COL_ADDR)    #列宽度,尾 = 首+32-1
  oled.write_cmd(0)
  oled.write_cmd(127)
  oled.write_cmd(SET_PAGE_ADDR)  #行宽度,尾 = 首+32/8 -1
  oled.write_cmd(0)
  oled.write_cmd(7)
  oled.write_data(_buf)
  del(_buf)
cls()

buf = [0x00]*8*128
offset = 0
def setBuffer(nubBytes):
    global buf
    global offset
#    print(bytearray(buf),len(buf))
    f = open('hf.FON',"rb")
    f.seek(offset)
    offset += nubBytes
    _inNub = list(f.read(nubBytes))
    f.close()
    for i in _inNub :
        buf.append(i)
        buf.pop(0)

def myShowBuf():
  oled.write_cmd(SET_COL_ADDR)    #列宽度,尾 = 首+32-1
  oled.write_cmd(0)
  oled.write_cmd(127)
  oled.write_cmd(SET_PAGE_ADDR)  #行宽度,尾 = 首+32/8 -1
  oled.write_cmd(0)
  oled.write_cmd(7)
  oled.write_data(bytearray(buf))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640):
        setBuffer(8)
        myShowBuf()
    offset = 0

主要方法,步骤:

汉字按照列扫描取模,生成文件。
先设置个64*128的缓冲区(list),
每次读入n列数据,清除前面的n列。
将1306改为列扫描,显示。

网友A(2019-08-17):
oled是不是需要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是不是需要负压?

模块自带周边元件,直接用就OK

网友B:
micropython    micropython  我头都大了,不知道如何下手,nodemcu好像简单些吧,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    micropython  我头都大了,不知道如何下手,nodemcu好像简单些吧,楼主科普一下 ...

Arduino简单点

网友:
以前买了十几个 esp8226   一直在吃灰,...

真要玩的话考虑  c, python , javascript , lua  中选一个.. 除了python 快忘了,其它几门都可以玩得转..

arduino 就不考虑了..

网友(2019-09-29):
膜拜大神!能否私聊获取完整代码?

网友C:
我的板子已经刷了micropython,只会最基本的点亮,想实现楼主的滚动效果,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已经刷了micropython,只会最基本的点亮,想实现楼主的滚动效果,求指点 ...

关键是:1306  列扫描
理解这个就不难了,还有取模方式(4种)
指点谈不上,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1306  列扫描
理解这个就不难了,还有取模方式(4种)
指点谈不上,祝你成功! ...

字面意思能理解,实现起来一脸懵逼,你的代码是spi屏的,好像对ssd1306类也做了修改,我照葫芦画瓢改出i2c的结果各种报错 看到您也有i2c的案例,能不能分享下完整代码文档啊?我家宝宝刚出生,想给老婆做个出生天数的滚动显示 已经耗了一个多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字面意思能理解,实现起来一脸懵逼,你的代码是spi屏的,好像对ssd1306类也做了修改,我照葫芦画瓢改出i2 ...

你这明显是一个找搓衣板跪的理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明显是一个找搓衣板跪的理由啊…

小字体验不好,滚动字费时间了还没做出来,两头不是人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已经初步实现,对我这种初学者来说非常确实吃力,把驱动源码改了一下,放进main里,不用单独import了。使用的字体名称为“han40x40_tianqi_songti.FON”,这个文件要烧录进ESP8266的,生成方法见楼主显示天气的帖子。main.py代码如下,也要烧录进ESP8266的(注意把我代码里的GPIO引脚改成你在用的)
再次感谢楼主的分享,搞定这个,后面的路就顺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439
#驱动部分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import framebuf
# register definitions
SET_CONTRAST        = const(0x81)
SET_ENTIRE_ON       = const(0xa4)
SET_NORM_INV        = const(0xa6)
SET_DISP            = const(0xae)
SET_MEM_ADDR        = const(0x20)
SET_COL_ADDR        = const(0x21)
SET_PAGE_ADDR       = const(0x22)
SET_DISP_START_LINE = const(0x40)
SET_SEG_REMAP       = const(0xa0)
SET_MUX_RATIO       = const(0xa8)
SET_COM_OUT_DIR     = const(0xc0)
SET_DISP_OFFSET     = const(0xd3)
SET_COM_PIN_CFG     = const(0xda)
SET_DISP_CLK_DIV    = const(0xd5)
SET_PRECHARGE       = const(0xd9)
SET_VCOM_DESEL      = const(0xdb)
SET_CHARGE_PUMP     = const(0x8d)

class SSD1306(framebuf.FrameBuffer):
    def __init__(self, width, height, external_vcc):
        self.width = width
        self.height = height
        self.external_vcc = external_vcc
        self.pages = self.height // 8
        self.buffer = bytearray(self.pages * self.width)
        super().__init__(self.buffer, self.width, self.height, framebuf.MONO_VLSB)
        self.init_display()

    def init_display(self):
        for cmd in (
            SET_DISP | 0x00, # off
            # address setting
            SET_MEM_ADDR, 0x01, # horizontal
            # resolution and layout
            SET_DISP_START_LINE | 0x00,
            SET_SEG_REMAP | 0x01, # column addr 127 mapped to SEG0
            SET_MUX_RATIO, self.height - 1,
            SET_COM_OUT_DIR | 0x08, # scan from COM[N] to COM0
            SET_DISP_OFFSET, 0x00,
            SET_COM_PIN_CFG, 0x02 if self.height == 32 else 0x12,
            # timing and driving scheme
            SET_DISP_CLK_DIV, 0x80,
            SET_PRECHARGE, 0x22 if self.external_vcc else 0xf1,
            SET_VCOM_DESEL, 0x30, # 0.83*Vcc
            # display
            SET_CONTRAST, 0xff, # maximum
            SET_ENTIRE_ON, # 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s
            SET_NORM_INV, # not inverted
            # charge pump
            SET_CHARGE_PUMP, 0x10 if self.external_vcc else 0x14,
            SET_DISP | 0x01): # on
            self.write_cmd(cmd)
        self.fill(0)
        # self.show()

    def contrast(self, contrast):
        self.write_cmd(SET_CONTRAST)
        self.write_cmd(contrast)

    def show(self,x1,x2,x3,x4,x5):
        self.write_cmd(SET_COL_ADDR)
        self.write_cmd(x3)
        self.write_cmd(x4)
        self.write_cmd(SET_PAGE_ADDR)
        self.write_cmd(x1)
        self.write_cmd(x2)
        self.write_data(x5)

class SSD1306_I2C(SSD1306):
    def __init__(self, width, height, i2c, addr=0x3c, external_vcc=False):
        self.i2c = i2c
        self.addr = addr
        self.temp = bytearray(2)
        self.write_list = [b'\x40', None] # Co=0, D/C#=1
        super().__init__(width, height, external_vcc)

    def write_cmd(self, cmd):
        self.temp[0] = 0x80 # Co=1, D/C#=0
        self.temp[1] = cmd
        self.i2c.writeto(self.addr, self.temp)

    def write_data(self, buf):
        self.write_list[1] = buf
        self.i2c.writevto(self.addr, self.write_list)

#我的oled的地址  60     0x3c     0b111100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i2c = I2C(scl=Pin(12), sda=Pin(14), freq=400000)
oled = SSD1306_I2C(128, 64, i2c, addr=0x3c, external_vcc=False)

# #垂直水平清屏
show_buffer = bytearray([0x0]*8*128)
oled.show(0,7,0,127,show_buffer)

# #页地址清屏
# for x in range(8):
#     show_buffer = bytearray([0x00]*128)
#     # oled.pag_show(0,x,show_buffer)

dic_han_40 = {'℃': 0, '↑': 200, '↓': 400, '★': 600, '。': 800, '一': 1000, '不': 1200, '中': 1400, '云': 1600, '今': 1800, '会': 2000, '伞': 2200, '伴': 2400, '低': 2600, '充': 2800, '光': 3000, '内': 3200, '冰': 3400, '冷': 3600, '冻': 3800, '出': 4000, '升': 4200, '卷': 4400, '国': 4600, '外': 4800, '多': 5000, '大': 5200, '天': 5400, '太': 5600, '夹': 5800, '宜': 6000, '寒': 6200, '小': 6400, '尘': 6600, '带': 6800, '度': 7000, '弱': 7200, '强': 7400, '很': 7600, '或': 7800, '扬': 8000, '旅': 8200, '明': 8400, '晴': 8600, '暴': 8800, '最': 9000, '有': 9200, '未': 9400, '气': 9600, '沙': 9800, '没': 10000, '洗': 10200, '浮': 10400, '温': 10600, '游': 10800, '炎': 11000, '热': 11200, '特': 11400, '的': 11600, '知': 11800, '示': 12000, '穿': 12200, '等': 12400, '紫': 12600, '级': 12800, '线': 13000, '者': 13200, '舒': 13400, '般': 13600, '衣': 13800, '表': 14000, '说': 14200, '足': 14400, '车': 14600, '较': 14800, '适': 15000, '部': 15200, '门': 15400, '间': 15600, '阳': 15800, '阴': 16000, '阵': 16200, '降': 16400, '雨': 16600, '雪': 16800, '雷': 17000, '雹': 17200, '雾': 17400, '霾': 17600, '风': 17800, '飓': 18000, '高': 18200, '龙': 18400, '!': 18600, ',': 18800, '?': 19000}

import time

#汉字 40*40点阵,每次取一列 5个字节  5*8 = 40  逐列扫描
#首先开辟一块显存,对应要显示的面积 x*y*字数/8  一个字节8个点
buff = [0x00]*(40*40*3//8)#40pix x  40 pix  三个字  共600个bytes

han_font_file = open('han40x40_tianqi_songti.fon',"rb")
# en_font_file = open('en_20x40_kaiti.FON',"rb")
nubBytes = 5 #每次写入5个字节(5为步进)   5*8 = 40  一列40个点

str = '明天晴天'

for one_char in str:
    if ord(one_char) <= 128:
        # offset = (ord(one_char))*100
        # en_font_file.seek(offset)
        # for i in range(20):#每个英文100个bytes
        #     han_tem=en_font_file.read(nubBytes)#将一个汉字的5个字节取出
        #     buff += han_tem# 将这5个bytes加到尾部
        #     del buff[0:5]#删除前面的5个bytes
        #     show_buffer = (bytearray(buff))#整个缓存转为字节串
        #     oled.show(2,6,0,127,show_buffer)#将整个缓存写入
        #     time.sleep_ms(1)
        pass
    else:
        offset = dic_han_40[one_char]
        han_font_file.seek(offset+100)
        for i in range(40):#每个汉字200个bytes  每次写入5个字节(5为步进)   5*8 = 40  一列40个点
            han_tem=han_font_file.read(nubBytes)#将一个汉字的5个字节取出
            buff += han_tem# 将这5个bytes加到尾部
            del buff[0:5]#删除前面的5个bytes
            show_buffer = (bytearray(buff))#整个缓存转为字节串
            oled.show(2,6,0,127,show_buffer)#将整个缓存写入
            time.sleep_ms(1)
    for j in range(0,2):#写入10列作为两个字之间的空白
        buff += [0x00]*5
        del buff[0:5]
        show_buffer = (bytearray(buff))
        oled.show(2,6,0,127,show_buffer)
        time.sleep_ms(1)
han_font_file.close()
# en_font_file.clo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初步实现,对我这种初学者来说非常确实吃力,把驱动源码改了一下,放进main里,不用单独import了。使用 ...

,恭喜你,只要到了这一步,后面就简单了。我在新站的几个帖子都和这个有关。可以参考。宝宝出生天数这个创意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只要到了这一步,后面就简单了。我在新站的几个帖子都和这个有关。可以参考。宝宝出生 ...

希望大神能分享更多好创意,我们也。话说今天看了esp32,本打算入个,结果某宝8MB spiRAM的要50多,瞬间打消念头了,价格都快赶上树莓派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