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史丹利20v无刷三功能电锤(Stanley Fmcd900m1s)拆装(好奇心害死猫)

楼主(2019-03-26):
还是这位撸友,好奇心上来就想打开史丹利无刷三功能电锤看看,然后就装不回去了

寄来的机子和配件,简单分类下,内部的和夹头的

看看铭牌和外观,黄,真黄

再看看波箱部位

装不起来的功能切换部件,看了看部件,应该是这样组装的,比博世的简单点

再把功能切换扭卡上,试试三个功能,正常

这个部位应该少了个轴承

先套起来试试,明天再去找轴承看看

最后是夹头

完工,等找到轴承再完整安装以及加油保养
谢谢捧场,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楼下继续,请移步......

楼主:
现在开始后续更新
先找这个轴承,没有备合适的606轴承,只好拿个hk0608来用,0608内径6mm外径10mm,606轴承内径6mm外径17mm,手上没有什么合适的就用四氟棒给他做个轴套吧。

然后就是主轴纵向框量接近2mm的问题,先拿一片四氟乙烯垫片加在这里,发现不行,这样齿轮有点偏位了,怎么办呢?

欧型圈吧,用O型圈,这样主轴和大轴承就可以配合紧密使轴承发挥他自己的作用,就这么干

活塞缸里加点液态锂基脂,缸套和外套都涂一些

齿轮传动部件以及接触角等地方加长城7019二号锂基脂,没有电锤专用的锂基脂,以前第一次维护加了抗磨机油进去也用的好好的,就是有些许漏油,后来我维护电锤都是接触部件加2号锂基脂,然后罐5ml的锂基脂桶里的液化油,使用起来发现效果比机油好。

装起来看着还不错

既然都拆了,那就拆开控制部分看看

顺便看看接线定义,这个通用百得系列的很多无刷工具,主控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霍尔线定义

蓝色u相

黑色v相

白色w相

好了,更新完毕,打包发货
谢谢捧场

网友A:
谢谢分享。。。。。沙发是我的。。。。这史丹利好养眼啊,不愧是一线产品。。。。。

网友B:
好奇害死猫呀!
拆不熟悉的偶都要拍照详细记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害死猫呀!
拆不熟悉的偶都要拍照详细记录的

呵呵~~~~~~多了去了,想当初初次接触电动工具时,我可以买一支又一支的松下6225来反复拆。

网友D:
轻型电锤的构造 ,轴承在前面的设计合理。

网友:
做工不错 机油黑乎乎

网友:
传动机构是有点复杂

网友:
觉得做工很粗糙啊

网友:
拆过喜利得的 te10a  其实
这种结构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做工不错,但没喜利得养眼。

网友:
复合肥家的产品就是不一样,颜值跟德伟有的一拼。

网友:
跟我的一样,我没有拆开过,力量不错

网友:
国产的化肥不知道种庄稼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沙发是我的。。。。这史丹利好养眼啊,不愧是一线产品。。。。。 ...

光养眼有什么用,实用才是硬道理,这个马刀锯一样的结构还是不习惯啊,还是喜欢p字形结构的电锤不管轻型还是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害死猫呀!
拆不熟悉的偶都要拍照详细记录的

是啊,这玩意害我组装了半小时,看来还是拆的不够多啊,要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多了去了,想当初初次接触电动工具时,我可以买一支又一支的松下6225来反复拆。 ...

你也是很有耐心之人啊,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电锤专用油,你一般是怎么保养电锤的,分轻型和重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高手,

瞎折腾啊,你楼上哪位是真正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型电锤的构造 ,轴承在前面的设计合理。

拆过的这个规格的电锤只见过这种结构的,看来我还是见识浅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