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排水孔冰堵改造......加装伴热带

楼主(2019-03-26):
家里的所谓两个基友牌子的冰箱,排水孔总是结冰堵住,以前堵住了都是用开水化冰,又慢又麻烦,上次用T12烙铁头化冰,也不理想。在上一个帖子里有坛友提到加装伴热带可彻底解决问题,我是第一次听说伴热带这玩意儿,于是去马云家找了一下,还真有伴热带这东西,找了个便宜的,最小8mm的1米1.9元包邮,不得不说真便宜,估计邮费都不够吧!

过了3天收到了包裹,1米伴热带,还送了一截热缩管和接线端子

准确的名字应该叫:电热带

截面图

宽度8mm,是能找到的最细的了

送的附件

剥开外层绝缘层

测量两线的电阻640欧

通电瞬间功率37W,然后慢慢降到20W左右,用手捏一会儿,稍感觉烫手,但不是很烫,具体温度没测了

楼主:
加装就比较简单了,打开冰箱后盖,找到压缩机的电源线,将伴热带一端并接到压缩机的电源线上,另一端做好绝缘,穿过排水孔,压缩机工作的时候伴热带发热,防止排水孔里面结冰。

为了以后方便,伴热带上我接了一个插线端子,

用热缩管绝缘,再用胶水把热缩管的缝隙封严

楼主:
接好后的样子,伴热带要做一个回水弯,以免排出的水顺着伴热带流到接头处

伴热带另一端露出排水孔1-2厘米

加装后已经用了10多天了,没发现结冰,估计不会再结冰了,

网友A:
20X24X30,
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甚好!求淘宝链接。。。。

网友C:
这办法不错,加热防结冰
看看能不能再降低点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X24X30,
会不会大了点?

什么东西20X24X30?伴热带宽度8mm,厚度大概2-3m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甚好!求淘宝链接。。。。

已私信给你了,刚才一看购买记录才发现是1.9元1米包邮,我记成2.9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办法不错,加热防结冰
看看能不能再降低点功耗

功耗确实偏高,有什么好办法降低功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耗确实偏高,有什么好办法降低功耗?

加个定时装置, 不需要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定时装置, 不需要常开

这办法不错,刚好我手上多了定时器,不知道冰箱压缩机一天大概会工作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东西20X24X30?伴热带宽度8mm,厚度大概2-3mm

我说的是耗电有点大

网友:
加个二极管 半功率运行行不行 或弄个时序定时器 可以开关好几回够用了吧

网友:
串个小太取暖器用的二极管,应该能降低耗电量和发热量。

网友:
这个方法甚好,谢谢分享,加个振动开关,压缩机工作的时候触发加热带也工作哈哈,牙膏木到货,帮顶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耗确实偏高,有什么好办法降低功耗?

最简单、便宜就是串电阻降功耗了

网友:
啥都有,你不发帖还真不知道。

网友:
好方法,不知道并接到照明灯上是否可以节省点功耗?开门的时候加热,关门就不加热了,开门不频繁的话可能比压缩机启动时间短。

网友:
电热带,可以仿制一个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回家也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