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卓电视主板,改电视盒子尝试

楼主(2019-03-27):
       长虹,机芯为:ZLS59GiQ2, MSD6A628VX,低成本安卓智能网络电视方案,  1G内存, 安卓4.4.2系统,4核A7处理器,Mali 4核GPU,一个USB3.0,3个USB2.0端口, 内置10/100Mbps的网口,支持网络唤醒,嘿嘿有3.0可以的

       比我家海信的X1A的MT5505  双核A7强那么一芝麻,毕竟这货15年出品,X1A 是14年买的网销款……..那个屏反光的可以照镜子

1.  目的:把它改成二奶盒子,虽然X1A早就用N1了,因为我不能接受海信VIDA卡机15s GG,太bt。原来是车企广告我忍了,现在开机不是恐怖电影,就是沈爸爸的大眼睛瞪着你。。。还有声音,有时候关机忘静音,第二天开机时候………你懂得!

1.1  加12V,通电开机,蓝灯亮了,三星S5 红外遥控开机,一切正常,指示灯会随按键闪动。

1.2  上网线,装长虹CHIQ  APP,遥控器搜索到电视了。

2.  估计,AV输出是视频输出的唯 一出路了,卤煮没玩过电视。

2.1  AV输出,连海信 X1A  ,视频1………没图像,换到视频2………..也没有~

2.2  那么,只好外挂AV 显示屏试试了,正好有个古董小门禁屏,模拟双线输入的信号标记cvbs、gnd没错吧,另外两根VCC、GND  连12v。

2.3  可是,奇迹没有出现----------小屏通电能蓝屏,但是怎么接,都不出图像,一点反应没有。

3.  杜娘到乐视50电视帖子了,貌似AV输出接口,没视频信号出。因为版权问题,此接口谨输出AUDIO 音频。试了试海信,小屏一样没有反映,O  M  I  Guad!

6.  好累,补觉去了

楼主:
潜水,伸手好几年了。感谢各位大哥、大婶的帖子,指引我  拆(bai)机(jia)之旅

网友A:
谢谢分享,祝早日折腾出图像,没分了,帮顶

网友B:
可能有通信 上串口看看调试输出

网友C: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 ... ;page=1#pid49931921
vidda完全可以root安静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7901&page=1#pid49931921
vidda完全可以root安静很 ...

谢谢!回头一定root,不过断网了也就没广告了,电视硬件太差了,不想用了,vidaa好几台了,看腻了还是大婶开发的N1 固件 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通信 上串口看看调试输出

好的,我 有空去看下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祝早日折腾出图像,没分了,帮顶

谢谢,有空让我理理思路,继续干

网友D(2020-07-10):
mstar6a938旗舰电视芯片,msd6a938型号,改成电视盒子,有意义;因为,这个芯片,用在万元的电视上,画质好

楼主(2021-01-02):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判我挖f, 但是这个板子已经改成了DLAN音箱了,很简单把喇叭和网线插上,手机DLAN能直接搜到,播放音质还行。功放是TPA3110, 3116 的小弟,最大功率15w X 2 ,原装喇叭 10W刚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tar6a938旗舰电视芯片,msd6a938型号,改成电视盒子,有意义;因为,这个芯片,用在万元的电视上,画质好 ...

有买到过928的,拿去点捕鱼机的屏,很好用

网友E(2021-06-19):
我也有个类似的主板  一直配不到合适的屏幕  想着把视频输出  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类似的主板  一直配不到合适的屏幕  想着把视频输出  也是不行

视频输出我也实现不了,其实就是分量输出没图像,家里的老海信智能电视也一样没输出。现在当DLAN音箱了也能用

网友F:
内容 屏幕型号呢  看看分辨率和屏排  要是普通LVDS的  拿来改辣鷄三棒显示器可好?  原机只有VGA

楼主(2021-08-30):
引用 网友F:
内容 屏幕型号呢  看看分辨率和屏排  要是普通LVDS的  拿来改辣鷄三棒显示器可好?  原机只有VGA ...

屏上的那块板当时觉得没用,和外壳什么的一起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上的那块板当时觉得没用,和外壳什么的一起扔了...

屏参不一样 一样显示不正常的,功放芯片3110好像是可以直接换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