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际验证一下可以改善万用表频率响应的高频探头的效果

楼主(2019-03-27):
以前模拟过,大致可行,就是这个图

频响从1K到10M了,哈哈,似乎很神奇啊

先输出10K,5v交流正弦信号

通过这个临建来测试

10k,5v,
这里还要问问专家示波器的高、低、最大、最小什么区别啊
高低是平均值?这里似乎感觉看均方根值更靠谱些
其值2v,说明一下,我的元件都是随便用的,所以不要看符不符合有效值关系
5v有效值大致是1.7v多

1k,可以看到波动输出了,但是均方根还是2v

100hz,波动太大,均方根1.84v,这个看看算了

100k,均方根2.1v

1Mhz,均方根1.98,又减小了,估计是高频效率降低了

换成2.5v输出,1Mhz,均方根约0.85v

7.5v,1Mhz,输出约3v

100K,7.5v,输出3.3v

10k,7.5v,输出3.5v,哈哈,这样可就没法用了

1K,7.5v,输出约3v

5v电压输出在各个频率下较平稳,7.5v时有点变化大啊
这个暂时没仔细研究

断了示波器第二通道,看看万用表的效果
1k,2.5v,输出0.88v

1k,5v,输出2v

1k,7.5v,输出3.1v

1k,10v,输出4.2v

大致还是线性的比例

10k,10v,输出4.2v

100k,10v,输出4.2v,比10k稍低

1M,10v,输出4.186v,应该算合理

1M,7.5v,输出3.06v

1M,2.5v,输出0.86v

万用表得到的结果显示,频率对输出的影响似乎小于示波器的结果,
可能示波器太敏感吧
这样子的话,看来做个高频探头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A:
好歹也用原配表笔对比看下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用原配表笔对比看下结果呢

什么原装表笔啊?

网友B:
虽然看不懂,呃,评分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懂,呃,评分点错了。。。

哈哈,没事,就这些吧,多少都一样

网友A:
高频改善后和万用表原装表笔对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改善后和万用表原装表笔对照呀

没法对比,一个交流,一个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对比,一个交流,一个直流

高频整流噻

网友C:
我就奇怪你每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时间研究这个

网友D:
这示波器发了多少帖啦?
以后再见只给1分钱!
让你整天搬弄喇叭弄去的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示波器发了多少帖啦?
以后再见只给1分钱!
让你整天搬弄喇叭弄去的发帖 ...

分多分少,气势不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奇怪你每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时间研究这个

+1,人艰好波同学天天闲的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

只要二极管频响高,波波(仅指100M以下的波波)趴下。

网友:
用2AP之类的管子,最好是2AP30之类的。下次再看到这个示波器,我也要象二师兄一样。。。。哈哈。。。

网友E:
这个有意思了!万用表直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意思了!万用表直接升级了!!!!!!!!!!

哈哈,哪有这么好的便宜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