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长城c30更换火花塞

楼主(2019-03-27):
3w公里的车,换装博世铂金火花塞,按照28nm使用力矩扳手安装,安装后,感觉给油比原来顺畅很多,低速拖档加油时的抖动比之前少很多。油耗待观察

网友:
旧火花塞看着状态也不那么差啊

网友:
换火花塞,清洗节气门

网友A:
换个火花塞真有那么神奇的作用么!

我现在是10万换!

网友:
来个拆机过程,用到工具这些更好了

网友B:
火花塞可以到5万公里才换吧

网友C:
才3万公里就换啊,我前几天发了个20万公里才换的,换完之后感觉没什么变化和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火花塞真有那么神奇的作用么!

我现在是10万换!

看看20万才换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花塞可以到5万公里才换吧

20万再换也可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3万公里就换啊,我前几天发了个20万公里才换的,换完之后感觉没什么变化和区别。 ...

你这原厂是铱金的,我的原厂就是普通的,打火肯定不行,搜一下上火花塞测试台的视频看看,普通火花塞点火差很多

网友:
原厂件怎么差劲也不会3w就换吧。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火花塞真有那么神奇的作用么!

我现在是10万换!

我又想了一下原因,拖档加油的时候应该是喷油少,火花塞点火不好,有点不着的时候?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原因,拖档加油的时候应该是喷油少,火花塞点火不好,有点不着的时候?抖动? ...

反正便宜,换了就换了,应该4枝100块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便宜,换了就换了,应该4枝100块内吧!

90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随便换,反正便宜

网友:
换了好像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