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调电源电压调不低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3-27):
有台电源0-30V可调 一直没用 最近拿出来通电发现电压整体上升了 之前是好的  现在是7.5V-40几V   我调整rp2后 最低电压在5.7V-28V  低电压还是下不去  高电压反而降的厉害

新手不懂  请师傅们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把调压的可调电阻拆下来用表量一下看看,有可能 是它老化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调压的可调电阻拆下来用表量一下看看,有可能 是它老化的可能性最大。

我也觉得调节电位器出问题的概率较大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测一下电位器好不好?指针表比较直观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只能在6V-16V之间调节,求助哪位大神能帮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