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动车LED三珠大灯拆二则

楼主(2019-03-27):
陆续买了两个这种电动车LED三珠大灯,都是没用多久就出现一个毛病,就是亮几分钟后变熄灭了,过一段时间又会自己亮起来,如此循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能修呢?
焊点有些腐蚀了

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有分远近灯,三根进线

这是另一个

感觉做工和第一个比就差了点,没有远近光,两根进线

这个是背面

网友:
重新补焊试试

网友:
元件虚焊或者灯珠金线断裂

楼主:
两个灯都虚焊了?过热?

网友:
灯珠问题的话,如果不是回流焊,中间导热硅脂的话,可以用烙铁加一字改锥弄下来换新的,网上有很多1元1颗1W仿流明灯珠修补件。

网友:
很可能是灯珠热死了

网友:
有芯片热保护吧。加强散热。瞎猜。